[电源] 拆测维琅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内部可以,手痒补焊了一条火线

楼主(2021-05-19):
印象里是4位分控插排史低价了,而且是1平方线的新国标。

带包装外观,包装袋上印1.5米,实际是2.8米的:

背面:

取出,插排肩上和尾部有挂墙孔,可以固定使用:

3米1平方入线,最后有剪开目测粗细:

背部:

细节:

标签,2.8米:

打开,内部铜排+铜线:

铜线测量,直径1.12-1.14毫米之间,按1.12毫米计算,截面积0.99平方,算上舍弃的部分,就是1平方线。后来我在在这条1平方铜线上并联加焊了一条1.5平方铜线,总共2.5平方感觉会更保险,其实想想没必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入线就是1平方,内部铜线1平方已经足够,就算内部加到10平方,电流仍然要按1平方计算:

铜排,斜口钳咬掉一角,看下内部成色,还不错,内外一致:

入线,剪开一条:

剥掉线皮,看下线芯:

拧在一起,目测一下粗细,1平方目测靠谱:

找了一条1.5平方铜线,摆在旁边,准备加焊(其实没必要):

焊好:

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虽然是入门款,但用料实在。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01

网友:
还好,中规中矩吧。

网友:
维琅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

网友:
使用前焊点补一下锡靠谱些。

网友:
说真心话,比公某牛的好多了,至少价格好太多了

网友:
价廉物美,谢谢分享。

网友:
这位淘宝客瞎胡搞,其实铜片截面小于铜线的

网友:
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只要18,拆测可以,不撸可惜。

网友:
我就是这般女子

网友:
感觉还是比较一般 17也不便宜

网友:
[电源] 拆测17元维琅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内部可以,手痒补焊了一条火线

网友:
黄铜的接触电阻是个问题,比紫铜高了好几倍

网友:
中规中矩吧。

网友:
胡搞,其实铜片截面小于铜线的

网友:
拆测17元维琅2.8米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内部可以,手痒补焊了一条火线

网友:
那我买1.5米的,能发2.8米吗?

网友:
新国标4位分控插排,内部可以,手痒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