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杂牌12v10a的LED屏开关电源(WJXPS-P1210B6)

楼主(2021-05-19):
到手两个电源,拆开看看,外壳已拆

背面

共模电感和X电容Y电容,那个大电阻是限流电阻?

主滤波电容400v82uf

整流桥堆GBU606 。6A600V

20N60C3的mos管

MBR20100CT的肖特基二极管,这样说不准确,里面封装了俩肖特基二极管

0B2269AP的电源管理芯片

低压部分,没啥好说的。
两个都是坏的,变压器高压有输入324V,无输出低压,三脚猫功夫猜测是mos管坏了,恶补资料中。

网友:
不知道这些杂牌的质量如何?

网友:
有EMI算还行了。。。开关管坏了一般会爆保险丝的。。。

网友:
保险没烧,开关管是不会坏的,431,光藕,测一下坏了没有,还有那个驱动IC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虽然是杂牌,用料倒是不错的,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MOS坏没坏,不需要猜,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如楼上所说,保险要是好的,那MOS一般不坏

网友:
有10安培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