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G-KING烯王90W充电器没输出,乐视27w没快充维修

楼主(2021-05-19):
G-KING烯王90W充电器,买回来没用几次就没输出(这里老板很好,联系发视频证明后直接补发新的),经检测sf5580 6脚vdd电容短路,百度找不到资料,只找到代替的OB5269和LD7578,对应OB5269电路,替换104电容,vdd脚电压9v,电源输出3V,不正常,淘宝只有一家卖sf5580,还不包邮,故用买OB5269代替,代替后VDD脚没电压,新买的2个芯片替换都一样,拆下芯片量电路板vdd脚没电压,判断芯片没工作,百度几块芯片兼容,还要调1脚对地电阻电容,最常用的ld7575代替1脚对地电阻换100k,买了另外代替芯片LD7578和ld7575,LD7578换上去vdd脚输出13v,电源输出5V,负载测试正常,拆换这芯片注意等高压电容330v左右没电或者放电才拆,一次没注意烙铁放上去,啪一声,把旁边r680电阻和mos管炸了

乐视27W充电器,充手机没快充识别,电阻负载5V3A又正常,论坛看到IW636坏,但是IW636型号很多,有后面带-01,-02等,淘宝找到一家IW636-08 1元一个包邮,替换后正常,并且快充识别,

充电速度比原来要好,手上有3个乐视充电器对比的,都是美版(东洋版)
拆机神器,对着缝敲进去,注意这种有的头扁,有的厚些,厚的不适合

补充内容 (2021-10-28 22:53):
这电源估计设计有问题,没多久又烧了ld7578,现在没的卖或者不包邮,替换ld7575需要在r11加100K电阻,电流会限在3a,需要r680那并2欧或者更低电阻提高..

补充内容 (2021-10-31 11:50):
换ld7575 电流采样电阻要改小,输出电压变21V多,也要调电阻改电压,所以最好还是LD7578替换

网友:
666,楼主好手艺,如果是我,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A:
关键还有一点,你这成本有点高啊!天天买芯片配件不要钱啊!

网友:
下个半岛小芯,可以查替代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有一点,你这成本有点高啊!天天买芯片配件不要钱啊!

1元左右一个芯片包邮

网友:
厉害,大神级操作

网友(2021-09-17):
感谢分享方法,mark一下我也来试试。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换了ld7578jgs,并且1脚对地补了100k电阻。但是输出端只有5.8v,带负载测试也不正常。把typec协议板子拆下来,空载23.7v,直接带负载到4a 21.6v正常。这种情况是typec协议小板有问题吗?还是说,需要调整光耦1脚到2脚上的分压电阻?协议小板的fb引脚接到了光耦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换了ld7578jgs,并且1脚对地补了100k电阻。但是输出端只有5.8v,带负载测试也不正常。把type ...

7578不用加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7578不用加电阻

我这边不加,空载也是输出5.8v,带载无输出,很奇怪。

楼主(2021-10-28):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不加,空载也是输出5.8v,带载无输出,很奇怪。

估计你还有其他问题,直接把协议板拆了,量输出在24V,替换ld7575的话在r11加100K,r680那连个大电阻要并个2欧

网友(2022-03-08):
感谢分享,手里正好有一个

网友(2022-10-09):
有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俺也有两个,现在正常充电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
充电器这么不经用?

网友(2024-04-14):
我用了三年了 前几天没输出了,是修还是买其他款?

网友:
高手才能维修这类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