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夹子免拆神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05-19):
最近因为要刷路由器,搞了个SOP8夹子免拆神器,如图。

但是发现这玩意很难使用,很容易脱下来。
放大镜一看,晕,已经起毛了。。。

难道这是一次性的夹子吗?
但我看到有的卖家写着什么日本原装寿命5万次。
虽说我这个不是买的日本品牌,但是也不该相差这么多吧。
还是说我夹持的姿势不对?有什么窍门吗,懂的大婶请不吝赐教。

找到一个卖家的图:

我估计这夹子前面勾住那部分特别容易起毛的,是不是因为弹簧力度太大了,
但是如果松的话又夹不住,弹簧力度过大又容易造成脱钩时严重磨损头部起毛,这真是矛盾。

网友:
这个得轻轻夹上,用完了得轻轻拿下来,不能硬拽,夹子前面那部分很脆弱的

网友:
直接用镊子多省事

楼主:
这家说寿命能达5万次?
可信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看结构就知道,并不能勾上,只是接触。而且芯片引脚有一定角度,夹持也不算稳定。不算太好用

网友:
我的编程器和夹子,大概用了有五六回吧,不超过10回,夹子口那里也有磨损,我这是用的很小心了,轻轻夹上,再轻轻拿下来。

那种说什么几万次的,不能当真,吹牛逼的

楼主:
用镊子怎么弄?

网友:
我是夹上后用手指往下按中间的弹簧部分

网友: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有时候不拆下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
有时候真的是只能拆下。夹子夹上了,还要主板上电才能识别,刷10次有1次校验成功就觉得今天运气不错。

网友:
用过几次就吃灰了,质量太差没法用

网友:
还不如测试针的

网友:
我只买了编程器和转换座,一直用烙铁拆下闪存来烧写。

网友:
不知道这夹子外壳是什么塑料,多加点玻纤硬度会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镊子怎么弄?

看错了,惭愧

网友:
反正特别容易毛,我现在直接按住他刷更安定一些,前提不能手抖

网友A:
一把烙铁就拆下来的芯片,还要这个夹子干嘛,夹子容易接触不良,有些机器芯片没拆下刷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烙铁就拆下来的芯片,还要这个夹子干嘛,夹子容易接触不良,有些机器芯片没拆下刷不了的:titte ...

是啊,的确是。
但有的情景还是需要尝试不拆烧录的。

网友:
曾经我也是弃之如敝屐,现在传授你们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夹好闪存路由器通电插编程器电脑识别,路由器断电再烧录。……我之前就是烙铁焊,风枪拆,用的还是低温焊锡,十来次之后就受不了,哪里有夹子方便?!卖价值的商家毕竟是商家,

网友:
建议不要买,不算太好用,以前买过一个,经常接触不好,都不如直接拆下来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