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暴风影音早期的无线产品,暴风加油棒,应该是全网首拆。

楼主(2021-05-19):
二维码已经扫不出来了,网站也倒闭。

USB口 ,TF卡口

电源接口用的Micro USB ,

1WAN,4 LAN 口
开拆,

难怪拿在手上又分量,原来用了配重块。

电路板,

核心 ,7620

128M的 DDR2,

16M的flash

电路板背面

壳子

电源口,

TTL 口

天线重新整理一下,不从  主芯片上走。

其实可以加个导热垫,用铁质配重块来散热。

通电。

电路板天线,还挺实在的,不是个空壳子。

问题,
连电脑 访问路由器 ,进入不了 设置页面
估计要刷机才行。

访问 路由器。

会下载这玩意。
内容是这个

#!/usr/bin/lua
require "luci.cacheloader"
require "luci.sgi.cgi"
luci.dispatcher.indexcache = "/tmp/luci-indexcache"
luci.sgi.cgi.run()

估计是得要配套的TF  配合使用?

putty也进去不了

网友:
刷老毛子固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配置还可以,编程器备份一下原始固件,刷一个breed,然后再刷个openwrt,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找到相应固件,焊下8脚flash芯片,编程器烧固件

网友:
这个跟K1的CPU一样,可以刷K1,k2的breed,然后上老毛子固件

网友:
这个不是哦耶-001吗???

网友:
https://piebbs.pconline.com.cn/topic-117211.html

跟这个是不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
感觉像哦耶路由器

网友A:
这玩意加配重是为增加手感么?

网友:
没见过这高级玩意哈哈,像是个路由器

网友:
这是欧耶路由 7620 16+128 TF和USB都有 当年值得玩的货 和暴风没关系

网友:
看到这造型,我就有一巴掌拍死它的冲动。。。。。

楼主:
网上查了下确实就是哦耶-001换了标志,14,15年的时候还挺热了,
不过这个哦耶的网站也打不开了,倒闭了?
不过刷机方法,和固件 网上都都还有。
感谢 以上 指出是 哦耶-001 路由器的网友,
已经刷机成功了。刷的 官 固。
回头仔细看 电路板上图,还有OYE 0001的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加配重是为增加手感么?

怕被风吹跑了

网友:
还有配重的存在

网友:
那年很流行配重,鼠标,网络机顶盒,充电宝等等等

网友:
ttl串口应该能登录吧

网友:
这个就是哦耶OYE-0001,也叫爱蹭网,固件满地跑

网友:
SPEEDTEST 测个速度怎么样?

网友:
山寨巴法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