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折腾一下公牛插排 - 加个分控开关

楼主(2021-05-19):
这几天感冒,鼻炎也犯了,喉咙痒脑袋疼,嗑药中。刚好坛友的开关到货,一大堆,不知道用到啥时候。
先折腾一个插排吧,本来想全改成单独控制的,拆开发现壳太厚,没有称手的工具,加上脑袋有些迷糊,奔着简单原则,就改成单排控制吧。
开壳,选位置开孔,焊接。本来挺简单的事情,结果反复开壳两次,多做了一些无用功,哎......脑袋迷糊的时候,还是不合适干活,多多休息才是正道。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巧手大师,做中自有乐趣,学习了

网友A:
改的不错。感觉线挺细的。

网友B:
何不改成一开关带灯控三

网友C:
这开关不是带灯吗,还单独装个指示灯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感觉线挺细的。

还行吧,纯铜线,标称的2500W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不是带灯吗,还单独装个指示灯干嘛

嗑药中,脑袋迷糊,见笑了。

网友D:
折腾的人总想着加功能,有时也得想着开发一下原来的功能,有时容易犯这事

网友E:
看来真是开关买多了,穷折腾

网友F:
啥意思?新装的开关要起作用的话,是不是得两个开关都开才行?

网友G:
开关带灯。而且光色柔和。公牛的这个接线板,2000W应该没什么问题。线并不细。反而楼主改的这个开关-我记得不是大功率用的那个开关-用公牛方形的那个开关好一点吧(卖家的页面是有提示的)。
最后楼主多干了一道活.....

网友H:
插排本身带灯,开关也带灯,你还加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意思?新装的开关要起作用的话,是不是得两个开关都开才行?

每个开关独立控制竖排的三个插孔。对比刚开壳的线路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插排本身带灯,开关也带灯,你还加灯

犯迷糊了,继续磕药休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带灯。而且光色柔和。公牛的这个接线板,2000W应该没什么问题。线并不细。反而楼主改的这个开关-我记得 ...

店家说椭圆这个1000W以内没问题的,主要是带一台电脑。
超过1000W,就插另一排原装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真是开关买多了,穷折腾

是啊,就是想把电脑这一路分开。瞎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的人总想着加功能,有时也得想着开发一下原来的功能,有时容易犯这事 ...

应该留着,双灯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改成一开关带灯控三

就是这个思路,左右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