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脑自带键盘 开机乱打字或乱选择 要按一下键盘的CTRL键才能好

楼主(2021-05-19):
联想笔记本电脑自带键盘 开机乱打字或乱选择 要按一下键盘的CTRL键才能好

视频附件:

上面的视频附件不清楚可以直接播放不,并且要M币呢..........

上传一个到网盘.........
网盘链接,可以免费下载后观看...........
https://share.weiyun.com/UUsTHD9N

问题:
1      一开机就乱按键盘........要随便按一个键才能停止.........
2      有个时候要按几次键盘上的CTRL键才不乱打字..........
3      开机后过个1小时后键盘好像就正常啦........

不清楚问题在哪里啊??????????
大师们多多指点一下...............

联想笔记本电脑自带键盘 开机乱打字或乱选择 要按一下键盘的CTRL键才能好

网友:
按照现象判读是键盘或者键盘控制器的问题,建议把键盘拆了看看是不是会好,会好的话可以考虑买个键盘测试,如果还是不行,估计要修主板了。

网友:
一般是键盘排线问题,自已拆开清洁一下。

网友A:
我的是win10系统的台式机,经常出现ALT按键一直被按下的情况,手动按一下ALT又好了。
因为在另一台笔记本上面也偶尔出现,所以排除硬件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in10系统的台式机,经常出现ALT按键一直被按下的情况,手动按一下ALT又好了。
因为在另一台笔记本上 ...

我觉得还是硬件的问题,凑巧了而已。真不觉得软件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in10系统的台式机,经常出现ALT按键一直被按下的情况,手动按一下ALT又好了。
因为在另一台笔记本上 ...

说明你经常用Alt键。

网友:
用个键盘测试软件测一下,keyboardtest

网友:
粘连了吧
有的是键盘损坏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