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懂的坛友来看看吧,头疼了,局域网无法访问下级路由

楼主(2021-05-19):
在局域网里挂了一台K2,插的是WAN口,WAN口设置成DHCP客户端,LAN口和上级不是同网段,按理应该可以访问了吧?上级路由里可以看到这台K2已经分配到了IP,但是从上级就是访问不到这台机器,提示拒绝连接请求。
K2刷的是openwrt系统,官网的和网上别人改的都刷过,都不行
我另外一台K1也是这么挂着的可以正常访问到

网友A:
你这种接法,是下级的设备可以访问到上级中的设备。到过来不行,要做映射对应!

网友:
楼上说得对。百度搜openwrt DMZ代码,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因为你下游路由器插的是WAN口,所有对于这个下游路由器LAN口的访问都相当于通过公网访问你的主路由器(假如它的外网IP也是公网)下面的LAN口终端。
这么一比较,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访问了,也知道怎么做了。正如楼上大大们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接法,是下级的设备可以访问到上级中的设备。到过来不行,要做映射对应! ...

确实忘记了,把防火墙里的WAN口转发改成接受就好了

网友B:
大神们都说多一层nat不好
设备不多在一个子网就可以
直接指定k2的ip地址 和主路由一个网段不重复
然后网线插lan口,K2关掉DHCP,让上级路由分配ip地址就可以了,还能任意路由访问任意路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忘记了,把防火墙里的WAN口转发改成接受就好了

具体怎么改,能截张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都说多一层nat不好
设备不多在一个子网就可以
直接指定k2的ip地址 和主路由一个网段不重复

知道多一层不好,这个是挂着放梯子用的,平时就接个游戏机用,其他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改,能截张图片吗?

防火墙设置里把WAN口的接入和转发的两个拒绝改成接受就好了,只限在局域网里用,外网别用哈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下级的设备可以访问到上级中的设备。到过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下级的设备可以访问到上级中的设备。到过来不行

是的,忘了原来是关了WAN口的防火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