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的官方openwrt是不是有点问题?改LAN口IP就卡住,然后回滚

楼主(2021-05-19):
官网下的19的版本,其他没问题,改LAN口IP就卡住,SSH登上去用vi改打开文件也卡住,用了个网上的R9的固件就没问题

网友:
我的其他几个路由器也是这样,试了一下这样搞可以:改完ip迅速拔掉网线

网友A:
好像从19.版本开始就都是这个毛病,经常会出现,我刷多个型号的路由器都是这样。改ip后浏览器立马输入新ip,一旦打开管理界面,立马关闭老ip管理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从19.版本开始就都是这个毛病,经常会出现,我刷多个型号的路由器都是这样。改ip后浏览器立马输入新ip ...

官方系统这么明显的BUG竟然没人修也是奇怪,看来还是找18的版本用算了,反正老路由也用不着什么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