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四通道遥控电路改装电路求教

楼主(2021-05-19):
    想改装家里的遥控汽车,在某宝花了19元买了套遥控套件,到货后发现买错了,商家介绍:“遥控器使用2节5号电池,3V电压;接收板使用3-4节5号电池为最佳,即DC4.5-6V,最佳是4.5V,可以购买本店三节电池盒,切勿使用飞机锂电池,会烧掉电路板的!”。这样用锂电有点麻烦了。先配图,再说我的改装想法。

我改装的想法:在输出信号的4色线上分别增加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下图),然后接到电机上。不知道这样做用两节18650供电能行不?是不是要加个5V稳压电路给主板?有经验的大师指导下,谢谢~~~~
四路输出信号,是接两个电机,前后进退一个,左右转向一个。困难在于2条通路控制电机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融合到一起:用什么电路来实现正负极的转换。

网友:
是没有问题的,建议增加一个6v的LDO。
另外要考虑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和放大倍数,需要保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而且电机的电流也是个考量因素。

网友A:
这个四通道是指接两个电机,控制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你接四个电机是几个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通道是指接两个电机,控制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你接四个电机是几个意思啊 ...

我没表达清楚:四路输出信号,是接两个电机,前后一个,左右一个。困难在于2条通路控制电机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融合到一起。

网友B:
不用管,直接用锂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我用的是单节锂电池,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已经这样用了,装过一版小船,用两个风扇控制的,效果不太好。想用改在水里面的螺旋桨,不过一直没时间去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表达清楚:四路输出信号,是接两个电机,前后一个,左右一个。困难在于2条通路控制电机这个放大电路怎 ...

这是驱动芯片的内部原理图:

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直接用锂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我用的是单节锂电池,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已经这样用了,装过一版小船, ...

不改主要是电流比较大,我要改装的玩具车比较大,原来使用那种6V铅酸电瓶的。有可能要4节18650,两串两并用。

网友:
三极管搭电路还是有点费事,可以使用 LN298 之类的驱动模块

网友C:
外接继电器吧  改造简单 载人遥控车基本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继电器吧  改造简单 载人遥控车基本都这样

也想到了 正在做,完了上图 谢谢!~~

网友D:
为啥温总 能回复一个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温总 能回复一个0呢?

我发个链接的,但不能显示。

网友E:
不调速用继电器是最简单的,继电器常开控制转向,常闭自锁保证电池安全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调速用继电器是最简单的,继电器常开控制转向,常闭自锁保证电池安全不短路。
...

同意,用继电器简单得多。

网友:
不会烧的 不要听他们瞎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表达清楚:四路输出信号,是接两个电机,前后一个,左右一个。困难在于2条通路控制电机这个放大电路怎 ...

做个H桥,集成的或用2对(四个)三极管组都可以。不过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