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5原装充电器MDY-08-EH

楼主(2021-05-19):
这是以前小米5的充电器,有时候没电输出,多插拔几次有输出,怀疑哪里接触不良,按照大伙说的抡起锤子砸,包住毛巾,用了砸了n下,起码20来下,还是打不开,壳都快砸烂了。这超声波焊接太结实了吧。只好拿出一字螺丝刀,延边捅。终于破开了。

芯片正面有点脏

拿酒精擦擦后

发现触电有点氧化,酒精擦擦

有点磨损的接触脚

装回试一下,可以用。不知道故障会不会还出现。
这种故障应该普遍现象

网友:
通病, 同款 同症状 拆开 接触不良   打磨后故障解除

挺好用的充电器 快充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打磨后,PCB引脚的地方最好加点焊锡抬高一下接触更好

网友:
听说超声焊接放冰箱冷冻一下就很好打开,但我沒试过

网友:
热风枪,分分钟的事,除了外壳会有点变形,其他部件基本不会伤到。

网友:
触脚补一点焊锡更好

网友A:
剪两段硅胶线焊上,一劳永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厂家设计问题,如果金属片能再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两段硅胶线焊上,一劳永逸

下次再坏掉,就焊上

网友:
不如加两根线代替接触点。

网友:
在大锤的威逼之下充电器终于服服帖帖的工作了

网友:
这个正常来说,触点有个合适的压力,过大过小都不好,大了失去弹性,小了接触不好。你这个估计是弹片弹性不足。

网友(2021-09-15):
这个充电器自从买了小米5s之后一直用到现在,给现在的小米8、小米9se和小米9,都还能正常使用,充电速度很快,标准的快速充电。

网友(2021-11-18):
这个充电器还可以,我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