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戈麦斯弄个电池包

楼主(2021-05-19):
贱电动工具也弄了好几把了,贱电动工具你懂的。
好在现在国产弄的通用性越来越好,毕竟还是把价格给弄下来了,反正现在再让各位花一千多弄个进口的电动工具百分之80以上的人是不肯当那个冤大头。
但是贱的毕竟贱,充电电动工具真正值钱的是电池。所以薅羊毛的电动工具最后折腾下来也不一定真贱,最终就是想使用体验好,还得把钱花到位了,只不过别当冤大头就好了

天辰动力电池2600mah   8C放电

临时把点焊机组装起来......

变压器的,参数掌握好焊接也是挺好的

多给一个,良心啊~~~

测量下电池电压一致性还好

焊接保护板和电量指示

和那个卡雷电池包对比一下

拆散了各自安置吧,没个壳就是不行,回头还得想法给这货弄个窝~~~

总之弄了个电池包。
这个可以和以前撸那卡镭充电电锤通用,正经5200mah动力电芯,
这样两件电动工具算是能将就用了

欢迎一起探讨败家~~~

网友A:
点焊效果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效果真不错哦

没个窝也不常用,经常用的话把时间和功率两个参数找好了点焊效果很好的,
反正经常用的镀镍钢带也就那两三种厚度
这个用的有点随便,胡乱调了个参数,反正粘上了,哈哈

网友B:
电池不错,保护板中间那颗mos看着好像裂了似的?

网友:
点焊的真有水平,像工厂流水线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错,保护板中间那颗mos看着好像裂了似的?

这3个MOS型号还不一样,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种点焊机找个电脑电源铁盒就够装吧。

网友C:
请教一下,角磨机这种按压开关是不是不太安全?容易误碰吧,不如东城那种推拉开关安全

网友:
电池负极应该用黑色,点焊机外壳:电脑电源,月饼盒,茶叶盒,只要是个铁盒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角磨机这种按压开关是不是不太安全?容易误碰吧,不如东城那种推拉开关安全 ...

这种充电式的开关在这里个人以为挺安全。
插电那种开关在尾部的有两种不安全因素:一是通电时,再就是工作时突然出意外停不了

网友D:
这回下血本了,电池合多钱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下血本了,电池合多钱一粒?

不下本达不到满意,就算拥有了一把贱工具,但不能发挥工具的用处这样说的话就是多了个垃圾占用空间,哈哈

网友:
贱工具换电芯的成本较高,像我这种一般不坏不换

网友:
凡是有包的工具都是没灵魂的

网友:
牧田款电池均衡充电板 不错不错 点焊机还是得造个窝方便些

网友:
焊点很不错啊 做的可以

网友:
坐等锂电烙铁出锅。。。。。

网友:
这款天臣是5C的,不是8C。不过因为它的内阻比较好看,短时间8C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不过用在角磨机上连续高负载作业的话可能会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