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出众,性能优越,ACEBEAM新品 E70 - 手电发烧友的不二之选

楼主(2021-05-19):
颜值出众,性能优越,ACEBEAM新品 E70---发烧友的不二之选。

任何东西(也包括人哈),第一印象都非常重要。大多数正常的人都喜欢身材好的,长得好看的,内在美都放在了其次。当然,我也属于大多数,我也正常..............

第一眼看到这个筒,我就被其华丽的颜值所吸引,这把手电颇具科幻元素特色,设计独具匠心,点滴之处都凝聚了开发者独到的思维和与众不同的理念。做工精巧别致,细微之处处理得当。多说无益,好东西都属于谁用谁知道系列。至于性能,后续测试就可以看到了。稍安.............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把ACEBEAM新品 E70的样子吧!
概述
Acebeam E70属于一款造型独特、缕空时尚的紧凑型EDC手电。搭配一颗XHP70.2 LED,最大输出功率为4600流明。配置1 颗5100mAh21700 USB-C可充电锂电池,尾部不锈钢开关,单手即可方便快捷操作,内置智能温度控制器,具备防反接保护和低电警示功能。E70头部直径:30mm,筒身直径:27mm,长度:128.3mm,重量:102g(不含电池)。 E70能满足户外爱好者诸多使用场景和极端环境的需要,为发烧友的不二之选。
包装
包装盒采用环保可降解硬质纸箱材料制作,整体白色,搭配红黑色字体,低调简单。盒子左侧开了一个透明窗,可以在不打开盒子的前提下一览手电的概貌,整体细节做得很人性化。正面主要是品牌型号以及开关、尺寸、电池的描述以及最下方五年质保字样。
背面是各种联系方式和认证标识以及二维码。右下角有产品序列号和手电本体上一一对应。
盒子侧面有一个请勿自行拆封字样的密封胶贴,用户注意这个标签,可以作为新品未拆封的识别方法之一。
盒子侧面设计有磁铁吸附,打开盒子可以看到手电主体和收纳袋,其它配件都在下方。左内侧盒子上有感谢购买英文标识。
整体配置如下,E70手电一只(内含电池),充放电线、说明书、电池提醒卡、保修卡、收纳袋、胶圈、手绳。电池属于购买可选择项。
细节介绍
逆时针扭开中筒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头部放置了一个白色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手电尾部不锈钢开关,按键处理为和手电一致的黑色。开关上方有ACEBEAM官方网站。尾部可以看出缕空的外壳。整体设计利索,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开关按键力度适中,按下有咔嗒声,灵敏度非常高。出于安全考虑,这款E70设计为双击才能点亮正常档位,长按可以打开月光档和锁定/解锁。
开关按键低于手电尾部平面,所以这款E70可以完美倒立,由于电池重心的缘故,这款E70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倒立显得非常稳。
常规情况下,E70只能打开中筒与筒头连接部分,连接螺纹长度适中,比较顺滑,出厂已经涂好了润滑脂。
头部和尾部双弹簧,双弹簧的好处是在强烈震动时头尾都能紧紧贴合电池,不会产生跳档或者断电情况,在军警执勤或者射击震动时更加稳定可靠。头部电路板由两颗十字螺丝固定,相对于压环容易松动的设计,螺丝固定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加强。
E70设计了双层筒身结构。中筒连接属于端面导电方式,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手电刚拿到手时,镜片上有防尘防刮花贴膜,并且有英文提醒用户字样,第一次使用前,请取下塑料薄膜。并且薄膜边缘特别用了红色标记,用心之处点个赞。
做工不错,细节处理得当,锯齿攻击头保护下的70灯珠完美居中,犹如一只大眼睛。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月光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E70不锈钢抱夹由两颗内六角螺栓固定,抱夹力度适中,由于这款手电尾部不能打开,所以抱夹不存在开合手电时磨到筒身的情况。
抱夹最宽可以打开5MM左右,所以可以放心的把手电卡在包包上,裤带上以及帽檐上,解放双手,不占空间,出行更方便。图中看到的两个稍大点的圆孔为手绳孔。
E70配置的电池和X10相比主要是电池外皮不一样,在此还以X10配置的电池为例,由图片说明充电时的指示灯情况。
为了避免手电在携带过程中和其它物品频繁接触导致露白,同时也为了携带方便。E70配置了绒布袋子,袋子做工不错,上面还有ACEBEAM商标。
抱夹两侧各有两个小孔,稍大点的为手绳孔,小点的为抱夹固定孔。如果强迫症不喜欢目前抱夹的位置,可以找寻合适的工具自行换位。这款E70与众不同的主要是外观好看,筒身双螺旋缕空纹路,除了颜值更多是极佳的手感体验,把持效果非常舒服。筒头每排5个共8排40个圆形大小不一的小孔,除了散热效果还增加了科幻元素。同时也寓意了ACE在设计手电的同时没有忘记五湖四海的八方筒友。
E70配置了一颗5100mAh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与X10不同,这款21700电池皮为橘红色。
电池设计为傻瓜版的TYPE-C充电口,利用配置的充放电线,这款E70配置的电池可以在移动电子设备没电时为其充电,可以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简单测试
这款E70尺寸相对较小,下图是成人手持效果,可以看出在大小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
同Acebeam X10 对比效果。
经过测试,这款E70带电池重量为173.5克,三两多一点。长度,头尾和官方尺寸差不多。抓着很有手感。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ACEBEAM新品 E70 手电进入46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0.0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由图片可以看出,E70在打开极亮4600档位时,在0.5分钟即可达到50度左右,整整上升了20度,之后一直比较平稳。在温控方面控制得不错。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 E70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
由图片可以看出,手电在打开极亮档4600流明,在1分钟后降档,之后恒流输出,运行115分钟后再次降档,最终在173分钟手电自动关机,与官方数据90分钟比较,数据真实,曲线还是非常靠谱的。
对于防水性能测试,这款E70主要是尾按,攻击头压环、中筒连接方面密封问题,经过简单测试,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E70头部口径30mm,配置70灯珠,橘皮光杯,属于一款大泛光手电,经过简单户外测试,效果非常棒。做为亮骚,骑行,户外搜寻,散步,配合相应合适的档位,效果不错。
总结
这款ACEBEAM新品 E70 手电设计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做工也比较细腻,续航,温控设置都可圈可点,做为发烧友的不二之选非常靠谱,当然,如果需要旅行,登山,搜索,同样也可以选择它。因为它的表现确实不俗。
至于个人建议,个人觉得这个外形不错,可以升级为钛合金款。或者做一款AA缩小版的铜,不锈钢,钛合金系列应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