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DIY的LCR表

楼主(2021-05-19):
参考论坛上俄罗斯那个stm32的和msp430那个,修改了下电路,512点采样fft计算;

楼主:
目前函数发生器使用ad9833,0.6Vrms;
函数发生器可以手动跳线多级放大后输出;
只预留了2级量程电阻切换;
tp4056充电方案;

待调试的功能:
自动切断电源进入低功耗模式;
自动判断RLC和显示优化;
后面再版加多个量程;

补充内容 (2021-6-4 17:07):
新版pcb准备开做,图见13楼

网友A:
科学家会武术就是厉害,啥也别说了,卖多少银子,我摸摸兜里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学家会武术就是厉害,啥也别说了,卖多少银子,我摸摸兜里够不够 ...

不够我给你凑

网友B:
一看到小数点后这么多位,还接的两线就觉得慌张

网友:
比较高级的样子

网友:
路过,看着很 ’高级‘ 的样子

网友:
很不错,等量产了来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学家会武术就是厉害,啥也别说了,卖多少银子,我摸摸兜里够不够 ...

还没想着卖银子,还得完善,这是初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小数点后这么多位,还接的两线就觉得慌张

初版没优化,只是改了几个频率测量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版没优化,只是改了几个频率测量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网友C:
这小数点后面这么多数字,足以秒杀市面上的一切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数点后面这么多数字,足以秒杀市面上的一切产品

我还没用double呢

网友:
赶紧改善好了上市发售!

网友D:
这个伪四线有点东西

网友E:
每次测量数字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测量数字都不一样吧

会跳字啊   精度还得细细完善,信号调理还得多加几个量程。目前就一个100欧和1000欧,频率可以从25hz~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还得调理下,目前电源还算不错,可以做函数发生器用,得实现自动切换量程,没想好用哪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伪四线有点东西

没太注意四线  没仔细看四线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