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看就会!手把手教你自己给爱车更换刹车油!

楼主(2021-05-19):
头一段时间自己动手更换了骊威车的刹车片。没动手之前觉得挺难的。实际操作下来感觉真的挺简单的。
换完刹车片以后,想起来这辆车从买来就一直没换过刹车油,平时小保养都是自己在车库搞,每次都会检查刹车油的油量和清洁度。
由于没有专门的设备来测刹车油的含水量,再加上平时都是在市区龟速行驶,所以一直没换刹车油。

为什么要定期更换刹车油?因为刹车油的成分中含有醇,而醇又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它会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当刹车油里的水分过多的时候,在长时间制动时刹车盘,分泵的温度会变的非常非常高,使刹车管路里刹车油中的水变成水蒸气形成气泡。而气体又是很容被压缩的。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刹车失灵。一般车厂或4S店都是按时间或公里数来要求更换刹车油。实际上这样更换周期非常是非常保守的。最佳判断方法就是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网上有专门的检测笔。一般含水量超过4%就必须更换了。

刹车油的型号一般分为DOT3、DOT4、DOT5和DOT5.1。几种型号的区别就是沸点不同。DOT3目前基本已经淘汰。现在家用车主流的都是DOT4。而DOT5以上的一般都是用在赛道上。至于品牌,一般正规大厂家的都可以的。

这个是头一阵某猫搞活动买的天合的刹车油。1L的足够了。土豪可以买两瓶,一瓶冲,一瓶加好吧,其实这玩意也不贵的。

开始之前,首先打开刹车油壶的盖子。里面蓝色的是个滤网。

拿掉滤网就可以看见里面的刹车油了。肉眼观察清洁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除了清洁度,含水量一样很重要。。。

由于这个油壶的口比较长,而且还细。注射器很难抽到里面的油。
所以要在注射器前面加一段管子才可以。

刚抽出来的旧油。里面黑色的是小气泡,不是杂质哦。

找个1L的饮料瓶,把抽出来的旧油灌进去。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油壶的油抽干!!!切记!!!一定要剩一点才可以!

抽完旧油后,在瓶盖上打孔,然后盖上。这个瓶子一会还要用。

找一段软管,插到瓶子里,软管一头浸在油里面。

抽完旧油以后,加注新刹车油。这时候发现油壶口太小了,很难准确的倒进去。。。
车库又没有漏斗。。。于是跑到小卖店,看瓶子的外形买了瓶饮料。喝完把瓶口剪了。

结果饮料瓶的瓶口还是不能插到油壶口里。。。
再剪。。。

用热风枪加热一下。。。

总算可以插进去了。。。
把这临时的漏斗洗干净,然后擦干。开始加入新的刹车油。

下一步就是在各个分泵位置放油了。放油应该按照由远到近的顺序进行。
就是分泵到总泵的距离。一般车的刹车总泵都是在驾驶员这一侧。所以先从最远的右后轮开始放油。
然后是左后,右前,最后左前。

前面经历了轮胎换位,换刹车片等操作,都是用原车自带的手摇式千斤顶操作的。摇的真叫累啊!
这次让朋友帮忙做了个小工具。

一段扁的方管,一头焊上一个19的大螺母。(车轮毂螺丝多大的就焊个多大的螺母)

另一头是个扁的白钢管。

把这个东西套在手摇千斤顶上,然后用电扳手嗒嗒嗒一会就好了

举车之前松开手刹车,然后把其他三个轮胎(至少两个)前后用砖头顶住。

拆下右后轮。

探头进去就可以找到排气口了。换油也是从这里排出旧油。

排气口上有个密封的胶帽,拔掉。

然后插上软管。软管直径一定要选好,千万别买粗了!
我的这根软管是鱼缸增氧泵上的,试了下,插的很紧!
管子中间找个位子吊起来,一定要高于排气口!!!

这时候就需要两个人一起操作了。一个人在驾驶室内用力踩几次刹车踏板,直到踩不动。然后踩住刹车踏板别松开。
另一个人在分泵这边拧松排气口螺丝,油就会排除来了。注意看管子里的油,不动了,就拧紧螺丝。然后让车上的人松开刹车踏板。
然后再踩住刹车踏板,松螺丝,放油,紧螺丝如此重复几次,直到整个软管里充满刹车油以后,就可以松开螺丝直接踩了。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抬起踏板的时候倒吸入空气。刹车管路中一旦进入空气,再排空那是相当麻烦的。
排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总泵里刹车油的液位!少了就加,千万别把总泵里的油都排空了!!!切记!
观察软管里油的颜色就可以判断出新刹车油是否已经充满整条油管。一般看到新油,这个轮就可以结束了。
不过,反正1L的刹车油是足够用的。而且,就算用不完,下次也不能再用了(吸水)索性就定量更换吧。
后面两个轮,一边300ml,前面两个一边200ml。用光拉到~

后面两个轮换完以后,开始换前面的。前面的排气口就在卡钳后面。

由于这个装旧油的饮料瓶是1L的,新买的刹车油也是1L的,加上原来的旧油,换完三个轮以后瓶子快满了。。。还要再找个瓶子倒出去一点。。。

四个轮子全部换完以后,检查刹车油油壶液面位置,别超过最高限就可以了。

换刹车油的几个重点,尽量把新油全部加进去。别舍不得用,反正开封了放一段时间也不能用了。目的是尽量完全的把旧油全部排出。
其次就是排旧油的时候一定不要进入空气!一定不要进入空气!一定不要进入空气!

还有一点就是有一部分带有ESP和轮间限滑四驱系统的车型,最好找个OBD电脑,连接好以后进入刹车系统或ABS系统功能菜单,看里面有没有更换刹车油或刹车系统排空程序。如果有的话,必须用电脑启动换油程序才可以根据提示更换刹车油!

网友:
崇拜rosemm,我只能4儿店搞起,惭愧

网友A:
有次空气没排空,出门就没刹车,那个绝望。还好速度不快,轻撞前车,修车店买单。

网友B:
这么麻烦还是到店里搞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次空气没排空,出门就没刹车,那个绝望。还好速度不快,轻撞前车,修车店买单。 ...

这个。。。真悲催啊。。。

网友:
要注意这个油有腐蚀性,别到处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还是到店里搞算了

自己买好刹车油去,尽量别用店里的!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其实大部分日系车都是标着dot3/4的, dot3也没问题.
另外进气了也可以放出来, 确定是新的刹车液后可以循环使用顶出刹车管里的气体, 也不算麻烦.
有空气的标志就是刹车踩下去很软, 且高度比没空气的要低, 这时候慢慢放气, 把气放出来就行了.

网友C:
这弹簧怎么看着怪怪的,就是这样空的吗?中间没有液压杆还是什么东西支撑的吗?

网友:
这个版主得赶紧来加精了,好久不见楼主了
一直特别佩服干活时手那么脏是怎么拿着手机拍那么多照片的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油品质不一样不能混用

网友:
看了后觉得还是交给店里去做吧。。

网友:
都快修车工了。。。

网友:
看到了骚黄色的电扳手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刚到店子换的刹车油,连工带料150

网友:
保养车辆就服你!~

网友:
膜拜啊!只能看看,自己操作,真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弹簧怎么看着怪怪的,就是这样空的吗?中间没有液压杆还是什么东西支撑的吗? ...

左边那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弹簧怎么看着怪怪的,就是这样空的吗?中间没有液压杆还是什么东西支撑的吗? ...

干活必须带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