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EDA网络链接不合格,怎么办?

楼主(2021-05-19):
各位前辈老师:

这个问题一个月前,我遇到过
当时,囫囵吞枣,瞎猫碰到死耗子
当时,就排除了

今晚又遇到了
具体就是生成PCB前要求检查网络
设计管理器里面,有点惊叹号的,也有不带的
一点,如图,连线就局部红了,我把红线删除掉,重新补上
还是排除不了

关键是我不知道标准答案
连线如何是标准,是必须带圆点,还是拉不断?

网友:
从来不检查看着没问题就打板

网友:
左侧电容下部的红点,应该是没有的。右侧电阻上部是应该有红点的。多画画就好了。力创的这个软件,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不是十字交叉连接的线,上面不能有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