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专业设备:UV照度计

楼主(2021-05-19):
拆个专业设备:UV照度计标签写的是德国制造,但看电路板,好像跟华强北差不了多少
好像是测试UV值的.

表的正面忘记拍照了,就只拍了一个后盖的.

取下后盖,里面就一块电路板

电路板取出来.板上面有一个液晶显示屏
话说铝外壳车得不错啊

查了一下,这个锂电池是以色列一家公司生产的,
虽然是锂电池,但不用充电的,电池能工作10000小时
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面有两颗IC,上面是ST公司的,
下面的是NXP的,
功能和作用不详
也没有去查询了

这边还有颗IC
右下角的电位器,不知道是调整什么参数的

拆解完成,谢谢大家

网友:
里面比较稀奇

网友A:
4093,4007,4047 常用的芯片

网友B:
测量 uv灯能量的仪器。

网友:
以色列的锂电池

网友C:
看样子是个高级货哈哈,核心是那个探头吧

网友D:
看半天不知道原理,关键的检测器没拍出来

楼主:
我就觉得铝外壳,车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93,4007,4047 常用的芯片

确实是比较常见的IC,没有什么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 uv灯能量的仪器。

就是测试灯具使用的小设备

楼主:
感觉这个电池 ,就是这个设备里面的唯一有科技含量的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个高级货哈哈,核心是那个探头吧

我也不清楚啊,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产品,探头也算核心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半天不知道原理,关键的检测器没拍出来

探头就是边上的那个圆的,
怕取出来次数多了,线断掉了,就没有再翻了

拍出来,也看不到什么

网友:
探头来个特写看看呗

网友:
能否介绍工作原理?

网友:
从哪搞的,这东西不常见也不便宜

网友:
液晶屏下估计还有芯片,不然如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