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滚筒洗衣机拆开清洗

楼主(2021-05-20):
美的10公斤。滚筒用了三年 平时每次洗完衣服都把门开着。加快水分蒸发。 因为平时很懒惰家里衣服大人小孩的加上工作服都扔里洗。为了孩子健康决定给我家洗衣功臣做个清洗保养。本人是作机电工作的。小白慎重。 这洗衣机前面板与加洗衣粉的接缝处 有返锈。打算自喷漆。处理。 上盖两课螺丝。操作面板2课螺丝。 7。 8个插头。  第一次操作。本着先上后下。由浅入深的原则。拆。   目的是把内胆拿出来。分解开。  拆掉与之连接的水管。电线。  重点。 内胆重。空间刚刚能拿出来。 安装时阻尼杆安装有点难度。其他没什么困难。分享学习。

网友A:
感觉很乱,图片没有配文

网友B:
这是个大工程了,没点动手能力都不敢下手的。楼主厉害!

网友:
好大一块水泥配重。

网友C:
脚趾甲要剪了

网友D:
图片没有配文,不好看懂。

网友E:
洗衣机的确需要大保健,否则集聚不少东西,拆开看到都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乱,图片没有配文

不怎么会用这平台。在手机威信里近的。编辑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大工程了,没点动手能力都不敢下手的。楼主厉害!

没点力气也干不了。这玩意是真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趾甲要剪了

哈哈哈哈哈 见笑了。剪短了往肉里跑 基础没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没有配文,不好看懂。

没会编辑。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机的确需要大保健,否则集聚不少东西,拆开看到都恶心。

这算挺干净的了。平时洗完我都门开着晾干。 养成习惯了。 发霉不严重。

网友F:
上排水的滚筒洗衣机,因有较多的残留积水夏天一两天就臭了。就算是每次都从排污口放干净积水也是有味的。

网友G:
有图,如果再加上点文字说明,就更好了,否则我们外行就是看个热闹了。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大婶,这种滚筒式的洗衣机都有减震器吗? 是图中的哪个?如果减震器老化了,或者坏了,是否在脱水的时候很容易晃动,从而导致脱水无法进行?自己能否更换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排水的滚筒洗衣机,因有较多的残留积水夏天一两天就臭了。就算是每次都从排污口放干净积水也是有味的。 ...

是。下排的放的干净些。我这洗衣机基本每天最少一次。没机会等水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如果再加上点文字说明,就更好了,否则我们外行就是看个热闹了。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大婶,这种滚筒 ...

滚筒的基本都一样的结构。上面两个弹簧。拉着整个桶体   重量都这倆弹簧上。 桶体四个角 个一个阻尼杆。一般外壳塑料的。里面金属。塑料头上有个海绵圈。有类似干油的东西增大阻力。有的是阻力小了。也有的是弹簧老化松了。

网友:
这个不光是技术贴,也是力气活,希望拆洗过的整理个教程,滚筒洗衣机永久了还是拆洗干净。

网友:
换过轴承后,有了一个发现。如果搬家,把三块水泥卸掉,自己就能搬动洗衣机了。

网友:
才3年洗个啥,这么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