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大佬根据我给的24V,100W参数,给点方案呗。。

楼主(2021-05-20):
24V,100W的参数

网友:
白嫖做量产品翻车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
买个明纬LRS-100-24 去抄版嘛,你提出的指标和它的比较接近。稍有差别的,我想适当调整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买个电动车充电器,一个方案;买个笔记本电脑电源,一个方案,买个大屏幕液晶电视电源板,一个方案,实在不行,25寸老彩电,有N多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