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感谢坛友送我的他家的pisnet蓝牙音箱

楼主(2021-05-20):
上次拆过一次了,因为没有电池没法测试好坏,这次有电池了再次开壳测试,经测试都是电池饿死了。

音响正面,拆掉网罩露出螺丝孔

底部橡胶标签

顶部开关

背面接口和开关可以看到输出插孔掉了,另一个音响是输入掉了

打开后的样子,应该是能轻微防水的,有密封胶圈
电池上次拆下了,这次就没有了

原来的电池

准备好的电池,一会改成串联就行了

上电测试一台能开机,一台短接开关能开机,证明开关也坏了,先把接口处理下,好多胶

开关暂时没有,只好飞线修复下接口,另一台不用飞线,直接焊上就行,把旁边的接口也加焊下

主板背面,好多螺丝

主板正面密密麻麻

双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升压芯片,资料说能升到最高9v

双运算放大器

4.0蓝牙模块

解码芯片

新唐的,应该是单片机吧

功放芯片,D类数字功放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吗?看起来不像啊!

喇叭,4Ω10W,两个

这里有个低音辐射膜

看起来还挺大

电池的保护板

拍不清楚芯片

更换电池后都能正常连接手机蓝牙,有线输入也能使用,只是没有这种开关,有一台钥匙还是无法修复,虽然外观残破,但是音质丝毫不受影响。修复后继续发光发热。

芯片资料都是在网上查的,如有错误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A:
竟然是双喇叭的
现在的镍铁带都很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双喇叭的
现在的镍铁带都很容易生锈

是啊,正好我这也没有了,直接用的硅胶线焊接上去的

网友B:
4409是一个MOS管  电路来看没啥很特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9是一个MOS管  电路来看没啥很特别的地方

感谢说明,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9是一个MOS管  电路来看没啥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音质真的很好

网友C:
送人不送我,当然是差评了,不然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人不送我,当然是差评了,不然咧

这就尴尬了

网友D:
我撸了两台,小音量时,正常.稍大音量就出现破音然后自动重启.什么状况?

网友:
另一台,电池保护板无输出.换了一块后,有输出.但无法开机 .测了一下U7的2脚无输出,是不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撸了两台,小音量时,正常.稍大音量就出现破音然后自动重启.什么状况?

重启应该还是电池问题,破音的话看看喇叭和共振膜有没有问题,或者外壳有没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2021-06-27):
原来带输出的主控不一样,新唐主控

网友E(2021-10-06):
的确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质量不错

嗯嗯,很不错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