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钰泰真垃圾,用ETA6887做平衡充被坑了

楼主(2021-05-20):
原来打算做一个16-18串的平衡充给电动车充电。刚好在网上看到3.1A的电源板和3A充电的苹果充电宝电路ETA6887.就下单买了18片电源和4版ETA6887(一版6块,一共24片)

到手后接电发现充电电流只有1安,去钰泰官网下ETA6887的datasheet,只有4页纸。

规格书里面介绍6887确实是3A充电,2.4A输出的的控制芯片

而且芯片支持4.2v和4.35v电池的切换

但是对于怎么调节充电电流却是一笔带过
只是在参数里面标注了,设定电阻为62k时,充电电流3A,充电电流设定引脚电压是0.8V

在引脚说明里面只是说在23脚和地线间连一个电阻来调节充电电流。但是电阻和充电电流的关系却没交代。

现在就知道3A电流的电阻,其他电流的电阻只能靠实验来测量了。第一次见电子公司这么不负责,给出的datasheet都不完整。像4056,里面各种应用场景,各种参数交代得清清楚楚。制作起来就很方便

网友:
感谢分享,帮助大家避坑

网友:
国内带点创新功能的芯片数据手册不完整很正常,大环境不适应 这部分是应该由FAE接上的 不关业务部分的事情

网友:
所以呀,那些当大爷的厂商用它干嘛?实力又没有Ti,ADI,ON这些牛逼,又一个个的藏着掖着,真当别人没方案可选吗?

网友:
这个电源买的便宜,我买时只有3.5的,也是老五家

网友:
你那个手册还是特殊渠道泄露的,官方就恶心,不给个人用户提供手册的

网友:
一个字 啦夸

网友:
不止这个公司,很多国产IC厂家都这样,手册删减成N个版本,根据合作深度给不同的版本。
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用户,感觉你每天做10个,一辈子也用不上几片。个人用户想要手册要么没有,要么让你各种注册各种留个人信息。
反观对企业,他们天天捧着资料和样品跪在企业门口求着企业使用。要啥有啥,甚至上门帮你调试。
上次公司想用一个电源芯片,网上找不到手册,尽管可以用公司的名义去讨要,但是心里已经恶心得要死。这种厂家有TM多远滚TM多远,不想用,果断从选型列表中踢出。

网友A:
根据经验,充电电流通常和设定电阻呈反比关系

网友B:
呵呵,这就是我至今不愿用国产芯片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虚标严重。国际大厂那些芯片,有时候超出最大允许范围都不会坏,比如今天去现场刚排查出一个问题,电源电压调太高,5V的供电调到6.9V了,要知道我选的电压芯片标称最高允许输入电压才6V,就这么运行了大半个月了,6块板子18个芯片,一个出毛病的都没有。当然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长期用,但能应对些意外情况啊。反观国产大多数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正常运行参数都经常虚标,更不用说超额使用了

网友:
那么多脚不用考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就是我至今不愿用国产芯片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虚标严重。国际大厂那些芯片,有时候超出 ...

这个ETA6887页面介绍是2.1A充放电芯片,但是进入datasheet里面看又是3A充电2.4A放电的芯片,无语

网友:
躲开者遭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充电电流通常和设定电阻呈反比关系

同意,一般是检测电压,电流电阻乘积达到阈值

网友:
这个板子买下两年了,没用过!

网友:
当年这家做的单芯片1A充放充电宝。不是最后关断会来回跳变没有加施密特迟滞。。输出一秒能通段几次。。。

现在估计大家都很谨慎了,总不能成品芯片和开发一半的芯片一样都是问题吧,连爱好者都不想买。。。

比较成熟的芯片都有样品做成成品发给大客户测试的。这个芯片没有被铺开使用可能是有各种原因的。。。
好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国内的销售都是靠攻关,

网友:
谢谢,lz帮大家踩坑

网友:
我去年折腾过ETA3000主动均衡,结果嘛,算了算了,不说也罢

网友:
你不踩雷,谁来踩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