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线电话问题搞不明白,请教

楼主(2021-05-20):
一个有线电话,现在嫌弃听筒的声音太小了,想改造一下。
现在有线电话的电路基本和这个一样。

工作原理:IC(HR9906)是一块软封装模拟电话铃声的集成电路,VT1、VT2用作话音放大,VT3是铃声放大。在挂机状态时,按钮开关AN2的接点使4.5V电源接通IC和VT3放大部分,IC触发极C通过AN2的接点与外线接通。双方对讲的电话机线路完全相同。甲方需要通话时,先提起电话机(此时按钮开关AN2的压簧被释放而弹起,4.5V电源接通本机话音放大部分,另一接点外线与本机话音输入端电容C1连接),本机指示灯LED点亮,然后按下AN1,此时乙方IC触发极C被接地,因此乙方的电话机处于振铃状态。当乙方拿起电话机时,双方的输入端相连(红色导线和黑色导线分别相连)。任何一方通话时,声波通过话筒MIC转为话音电流,此电流通过电容C1传送到对方,经过对方的VT1、VT2话音放大,由VT2射极输出、经电阻B5限流传送到听筒SP。
我现在把vt2的后端断开了,增加了一个lm386组成的放大电路接喇叭。但是现在不成功,第一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频率大约0.5赫兹左右,同时不能放大正常的语音,请教一下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
换个高灵敏度的听筒喇叭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VT3才是把对方音声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3才是把对方音声放大的。

vt3只放大音乐芯片

网友:
声音频率大约0.5赫兹那就是低频自激了是不能工作的,检查接线尤其是接地点以及加强退耦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