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养生壶的简单问题难倒小白

楼主(2021-05-20):
本人小白一枚,只会拆不会修。同时的一台小熊养生壶,问题是通电后,选择模式可以加热,但是几秒后自动复位。复位后显示还是正常,也可以重新再选功能开始加热,但是还是几秒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的问题,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昨天我的图没上全,干扰大家了。补一下加热盘的图,不是有铜圈接触点的那种,中间是一根铁柱,玻璃杯把柱子压下去就认为有杯子了。柱子下面的开关是正常的。自动复位前数码管会逐渐由正常亮度减弱,掉电复位后又恢复正常亮度。

网友:
大概率高温环境 电容失容造成的 板子边缘都烤黄了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一定会降低的,目测还是用的安规,怀疑是供电不足

楼主:
补充描述一下,复位前数码管会逐渐由亮变暗,我把加热盘断开,就不会复位。连上加热盘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一定会降低的,目测还是用的安规,怀疑是供电不足

放上壶以后,数码管明显由亮逐渐变暗。是不是先看下那个小黄方块电容?

网友:
家里是九阳的,出过类似问题,加热时候显示温度,三条横来回跳,一段时间后回到待机状态了。应该是接触触点氧化造成壶体里的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我壶体下面三圈金属和底座上的触点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解决了。

网友B:
看看温控检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温控检测是否有问题。

温控检测是哪里?有个温控开关,常闭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查一下主控供电部分,应该是在加热盘工作后导致主控供电异常

网友D:
给你说说哪里的问题,我前几天刚修过一个同样问题养生壶。是底座铜片与壶身接触不良导致温度开关不能有效工作导致。把底座拆开,几个铜片使劲掰一下保证与壶身可靠接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说说哪里的问题,我前几天刚修过一个同样问题养生壶。是底座铜片与壶身接触不良导致温度开关不能有效工 ...

我这个不是铜片那种,是加热盘上有个柱子,压下去就认为杯子放上来了,杯子就是个玻璃杯。没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一下主控供电部分,应该是在加热盘工作后导致主控供电异常

供电怎么检查还请详细指教,小白一枚什么都不懂

网友E:
图中黄圈内焊点焊明显虚焊了,红圈内焊点要出问题了,补焊这两个焊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黄圈内焊点焊明显虚焊了,红圈内焊点要出问题了,补焊这两个焊点即可。。。。。。。。
...

照片问题,焊点我检查了,很牢固。今天把两个黄色的电容取下来,大的那个0.68u的只有0.058了。晓得0.1的测出来有0.88。去市场上买了大小各1个,换了就对了。谢谢各位关注!谁来分析下,为什么这个电容不足会导致无法使用,不是用来滤波去干扰吗?不滤波电路就无法工作?

网友(2022-11-16):
引用 楼主:
照片问题,焊点我检查了,很牢固。今天把两个黄色的电容取下来,大的那个0.68u的只有0.058了。晓得0.1的 ...

请问买的哪种电容。我家里这个也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