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K7500双牛大功放,放久了没声音了

楼主(2021-05-20):
以前200大洋收来的,放久了开机没声音了,拆开研究了下无从下手...双环牛倒是真的

32V+双15V,板子上供电倒是正常,板子印刷输入双13V哪里也是15V,这个问题不大吧,毕竟牛标的15V,测也是15V

8个大管

好像是东芝的,开机供电测得50V

两颗50V 10000的大电容,拆下测得一个7.9,另一个8.9,好像容量也凑合
现在症状是开机等10秒左右继电器会吸合,偶尔也不吸合,吸合的时候继电器供电正常
不吸合的时候只有3.几V,吸合的时候我测后喇叭输出电压只有0.0几V,几乎没有

少了两个脚垫,机箱压变形了,板子这里有裂开,背面断了3根走线,清洗完补焊飞线接上了
好像这玩意就是单层板
电源小板输入正常,输出到前级控制板的3跟线测得只有10V,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

红黄橙3线是去环绕输出喇叭接口的,这个忘记测了,白色3线芯的测得电压10V去控制板的

音源输入切换排线跟指示灯附近的芯片

控制板上的芯片
不会搞了,假如控制板那个10V不正常,但是后级输出喇叭那里不应该没有电压吧,难道前后级都有故障?
求助大神给个思路,研究研究

网友:
1、先断开功放板供电,把电源搞正常罗。
2、音量电位器可能接触不良,换新。
3、检查功放三极管有无损坏,水泥电阻是否正常,其它元件是否正常。
4、静态一切正常后,上电再检测。

网友:
用干扰法从后级往前级检查,很容易确定是哪一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