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日本岩琦可调电源(IWATSU SP3501)

楼主(2021-05-20):
岩琦的稳压电源,有20年了,拆开看看,真复杂,电压不合适加了个变压器

网友:
经典的2N3055

网友A:
日本电器和日本妞,我都喜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器和日本妞,我都喜欢!

结衣结婚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电源好漂亮阿,面板简洁,用料也好

网友:
做工真好啊
想想国内的电子垃圾,哎。。。

网友:
还是崭新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仔细看看变压器,我的电源就是带跳线的,有100   110   200  220  240 多种输入电压。我的是建伍的电源。通过电路板上的电位器,还能把最大输出电压 和 电流 由36V调整到40多V ,3A变 4A。。。。

恒流,恒压 一共5个管子,每个管子单独的参数就胜任这个输出电压和电流,为了稳定和可靠,都是并联用的。

网友:
现在铜铝这么贵,35W的电源搞么多零件,真是浪费,

网友:
哪位大佬能评测一下这么复杂的电源和国产的相比,性能能提高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器和日本妞,我都喜欢!

嗯,我知道键盘、搓衣板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温总膝盖的好伙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衣结婚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他还喜欢人妻

网友:
不服不行,小日本的东西就是精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器和日本妞,我都喜欢!

看来孔总没少收藏日本教育动作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孔总没少收藏日本教育动作片啊

一个电源能引出这么兴奋的话题,

网友:
做工不错,比国产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