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老款美的空调,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电阻?比较奇葩,我第一次见

楼主(2021-05-20):
大家看看,下面有电路图,都生锈了,能用普通金属膜电阻代换么?

网友:
这个没什么吧,老电路板上好多啊

网友A:
普通小功率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小功率水泥电阻。

能用金属膜电阻代换吗?大佬

网友:
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
注意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要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电阻就是电阻,没啥特别的,功率和阻值一样就能替换,封装形式不代表任何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就是电阻,没啥特别的,功率和阻值一样就能替换,封装形式不代表任何东西 ...

电阻和电容分高低频场合的。

网友:
这是坏了还算咋的?看引脚的铜绿,这电阻应该还是不错的
看电路是降压用,代换成啥电阻都可以,注意功率就可以了,好像是1W的

网友:
阻值正常,就清洗下继续用。换现在铁脚的,生锈更快。

网友:
没坏你换它干嘛,自己换的可能还没原厂的质量好

网友:
只要阻值对,功率够,用什么代换,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和电容分高低频场合的。

空调外机交流电压检测电路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调外机交流电压检测电路用的

抹点黄油,还能坚持10年

网友:
能正常工作估计电阻没坏只是受潮了,用无水酒精洗洗吹干就行没必要更换。

网友E:
vfd的电源部分上有个电阻和楼主这个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抹点黄油,还能坚持10年

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d的电源部分上有个电阻和楼主这个好像差不多

你这个是水泥电阻,很好辨认

网友:
这种电阻,前些年在进口电视上多见。金,石炭膜电阻,只要功率(瓦),电阳相同均可代替。

网友:
这个风扇做工蛮好,电阻产地日本,好像叫光音啥来着,一块钱的样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