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奇声SCR-398双卡录音座

楼主(2021-05-20):
从单位仓库里翻出一台当年配发下来的奇声双卡录音座,基本上都没用过。因为当时我先购进了victor-TD-E7000,虽是洋垃圾过来的,但成色很好,音质也非常好,这个奇声根本没法比,试用了2、3次就闲置了。前不久居然在某个角落看到,翻出来擦净试机,居然还能动,拆了拆了,看看里面与洋垃圾的差距。

网友:
看到这个,我仿佛看到了陈佩斯的大鼻子

楼主:
如同很多国产机子,外观是花了点心思,可打开机盖,里面的东西很少,两个简单的机芯和一块不大的电路板。

楼主:
A座用了双向放音机芯,B座用的是单向录放音机芯,如同大多国产机芯一样,每个机芯只用一个电机负担起所有的机械转动。机芯主导轴惯性飞轮采用铁片加塑料皮带轮的组合方式,铁片不厚但也不算薄,转动起来的稳定度一般。

楼主:
放置时间长环境潮湿,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已经布满锈迹,板上两块4013担任信号切换,一片东芝TA8189负责录放音信号处理。

网友:
垃圾产品,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