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看看这款老变频空调的电阻怎么代换?

楼主(2021-05-20):
可否普通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阻值一样,功率一样就行。

网友:
可以用金属膜电阻代换。

网友:
功率可以稍微大一点

网友:
3M 1W,买松下的好些

网友:
功率够大就可以。这些低频电路,不需考虑寄生电感。

网友A: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一般不容易坏,别看锈了,只要没坏就没事,你新买的电阻不一定有它原来的质量好

网友:
这么大阻值,实际电流很小了,功率基本不用考虑,大小合适就行

网友:
2颗1/4W 电阻串联或者3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一般不容易坏,别看锈了,只要没坏就没事,你新买的电阻不一定有它原来的质量好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万用表侍候,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这种电阻好像是高压电阻(至于为什么叫高压电阻,我也不懂,以前手头有几只,都是大阻值的,老式500型指针万用表测量2500V档用的分压电阻,要求用高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