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研华工控机主板不能识别MSATA硬盘

楼主(2021-05-20):
请教一下大神,有个研华工控机主板I3 4010 的,不能识别MSATA硬盘,首先确认MSATA硬盘是好的,用MSATA转接板插上SATA口都能识别,然后插在工控板MSATA座子上就不能识别,win7下硬盘管理也看不到,难道是主板有问题

右下角那个是minipcie接口,已经插了个无线网卡,正常使用中

背面的右边的那个就是MSATA接口,MSATA硬盘上有两个指示灯,
一个是电源,有电就是常亮,
一个读写状态,有读写就是闪烁的

主板说明书

网友:
确认不是插到mPCIE接口上了?还有有些主板MSATA何STAT是共用一个通道,需要跳线切换

网友:
主板msata 启用 ,先找个万用表量量供电脚呢

https://wenku.baidu.com/view/6989bcc04b73f242326c5fd9.html

网友:
你确定那是msata插座不是pcie插座?两个长的一样的

网友:
不会是pci接口吧,插无线网卡的。

网友:
人家那个接口说不定根本就是minipcie

楼主:
确定是MSATA接口

网友A:
发板子图片上来瞅瞅

网友:
有的主板要跳线的,msata和sata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板子图片上来瞅瞅

图已上传,帮忙看看

楼主:
仔细看了下,图片,背面那个丝印是  MINI -PCIEI但是,问了卖家,他就是在背面那个接口插的MSATA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图片,背面那个丝印是  MINI -PCIEI但是,问了卖家,他就是在背面那个接口插的MSATA硬盘

这下明白了吧

楼主:
看楼上的图,这个是w10的界面吧,

网友B:
不插网卡,试试能识别硬盘口不?看是不是占用了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插网卡,试试能识别硬盘口不?看是不是占用了通道。

回去试试,

网友:
电池是5年前的今天的?

楼主:
石锤了,两个都是mpcie接口,但是主板说明书写得有个MSATA接口啊,那这个接口在哪呢?

网友C:
注意,这里的描述

全尺寸的是MINI-PCIE和M-SATA公用的
半尺寸的是MINI-PCIE
所以你要试也是在反面那个全尺寸的槽上插M-SATA硬盘去试可能会有跳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这里的描述

全尺寸的是MINI-PCIE和M-SATA公用的

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请教大神,周末 时候把红圈的跳线都跳到另外一边试过了,还是不能识别mSATA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