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失败,开卡卡在最后一步

楼主(2021-05-20):
手上坏了一块金士顿v300,开卡卡在最后一步,好像有两个出问题了

楼主:
颗粒是TC58TFG7DDLTA0D,一共八个,但是检测的不知道为什么十六个

网友:
有颗粒FAIL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我解包固件的时候报错,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我看这个16个指16ce,14ce正常能开,你是不是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解包固件的时候报错,能指教一下吗。

我就是看飞机的教程,你这挡到了也看不出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