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铝电线和铜电线,分别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21-05-20):
我看很多插排都是1平方铜芯,都可以过10A电流,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的

网友:
铝线带载减半!

网友:
我常常看到10A的电源线的线缆都只有0.75平方

网友:
拖线板可以10A的,拖线板线短,多股线,散热好,能长时间承受10A的电流。

网友A: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2.5以下的铝线按每平方乘9安培,2.5以上每大一个等级,每平方少乘1,35平方乘3.5……以上是国标裸线敷设。1平方的铜线按1.5的铝线算,1.5*9=13.5安培,高温打九折也有12安培,如果穿线管是要打折的。  前提一定是国标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我有个设备,180KW,三相电380V,阻性负载,如果用铝线和铜线,分别大概多大截面合适?

网友:
我有一次1平方的护套线接了两个1000瓦的太阳灯,后来工人私自又加了两个共4000瓦,减去线损,负载也在3000瓦以上居然没烧。
后来我才发现,这是标称1.5平方的线,但实测刚好1平方。
有些店里常备各种标牌,想写多大平方随意。
你要买1.5的非标线,就把1.0的写成1.5,按非标价格卖给你。
你要买1.0的国标线,就写1.0的标牌,按国标价格卖给你。店家只要掌握10-20%的利润就行了。其它的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对,铝的按铜的60%算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设备,180KW,三相电380V,阻性负载,如果用铝线和铜线,分别大概多大截面合适? ...

180*1000/3/380=157.89A,铜线157.89/12=13.16用15平方的就行,铝线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1000/3/380=157.89A,铜线157.89/12=13.16用15平方的就行,铝线加倍。

算错了吧

网友:
当年我单位的电炉,电炉丝直径6mm,铜线直径有8mm,电线温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0*1000/3/380=157.89A,铜线157.89/12=13.16用15平方的就行,铝线加倍。

180kw阻性负载用16平方小了   铝线一般加大一个型号   哪有加倍的    外行才会说15平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kw阻性负载用16平方小了

按电流算的,简易算法1平方10安也够了吧。

网友:
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算错了。。。。。。。。。

3相电的计算一般都要用到√3,我不知道那个12是怎么来的。

网友:
可以查规范啊,,国家有出的,在这里争不出个结果的

网友:
按照如下顺口溜进行确定: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网友:
阻性负载在冷态非常吃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