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一接负载后电压输出就变成几乎是零伏的19V电源

楼主(2021-05-20):
如题, 不接负载的时候用表量输出电压在19.5V左右。 一接上负载, 就直接没电压了。

之前看到过老站有好多类似问题的回复现在找不到了,是说什么输出电容或者是稳压二极管之类。

现在测了几个二极管应该是好的 。AC高压部分测了通的, 400伏大电容大概有60uf左右,外观看没啥器件有爆掉

网友:
过流保护了??

楼主:
啥叫过流保护? 我是接了一个很小功率的功放裸板就没输出了。 过流保护怎么引起的也不清楚

网友:
进水板 有腐蚀

网友A:
我以前一台笔记本电源也是这样,不带载电压正常,带很小的负载表现也像过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一台笔记本电源也是这样,不带载电压正常,带很小的负载表现也像过载一样 ...

是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是哪里坏了知道吗

网友:
先查电解电容

网友B:
倒灌12V进去看电压电流就知道DC输出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电源属有源ptc的,用料不错值得折腾,先测一下大电容上电压应该400多伏,低了的话就是ptc部分的2个cbb电容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灌12V进去看电压电流就知道DC输出有没有问题了

输出端接12V输入吗? 接了后会怎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属有源ptc的,用料不错值得折腾,先测一下大电容上电压应该400多伏,低了的话就是ptc部分的2个cbb电容 ...

目标没有变形爆开啊,CBB电容自愈性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12V输入吗? 接了后会怎样的现象?

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灌12V进去看电压电流就知道DC输出有没有问题了

这招式,不解,何意?

网友D:
可能是开个变压器进水了,漆包线腐蚀导致。这个测不出来的。撕掉黄纸看看里面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开个变压器进水了,漆包线腐蚀导致。这个测不出来的。撕掉黄纸看看里面就清楚了。 ...

如果变压器有问题,那空载的时候电压就不会是精确的19.5V输出了

网友:
人家说了你又不看

网友:
很可能是铜箔走线或器件引脚腐蚀了

网友:
关注。。。如果是保护了修起来麻烦些!

网友:
楼主你搞不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空载19.5v,接负载电压掉到17-18.5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