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上的文件资料怎么能通过电脑访问?

楼主(2021-05-20):
外出去客户公司考察的时候经常用手机拍一些生产线和产品,请问手机上的这些资料怎么能在电脑上访问呢,最好能通过无线的方式(局域网下)?

网友:
手机数据线导进电脑很简单的吧!   用其它的方法都比较麻烦,而且有很多限制的

网友:
偷拍对方生产线和产品!!!资料共享,关键要看你用的手机而定!

网友:
蓝牙,或也有无线网卡直连

网友:
小米有类似ftp  自带的文件管理有远程管理打开就能ftp访问了

网友:
手机开frp就行了 一个软件的事情

网友:
数据线直连,速度最快了

网友:
电脑开QQ,用QQ传到电脑。

网友:
VIVO有个软件叫互传,可以在电脑打开手机存储,还可以投屏,别的手机应该也能用,也有IOS端APP,在电脑装个软件
我猜,应该有大把类似软件
pc.vivo.com

网友:
还有个不用APP的,应该只针对VIVO手机本身,直接网页连接,效果跟上面的一样

网友:
如果不想传到电脑上嘛就用FTP,商店搜一下就行了,安卓系统才行,苹果估计没戏

网友:
目前在用爱思助手,主要用于把照片导出到电脑。

网友:
都没说果机还是安卓,若是安卓,电脑和手机都要支持usb3.0(typec不一定是3.0),数据线接上按提示操作即可。非3.0建议用wifi,手机装个X-plore,具体百度教程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水贴了,大家别理它。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在手机和电脑间互传文件,笔者则向你推荐来自锤子科技的HandShaker
PC版下载地址:https://www.smartisan.com/apps/#/handshaker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百度云啊
自动备份手机
电脑百度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