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P88自制4000毫安锂电池

楼主(2021-05-20):
两块串联的3.7V4000毫安的锂电池,3.5*1.35DC插座一枚,电池盒一套
6mm钻头开孔打磨,
焊接插头座
塞进去打胶

网友A:
自制4000毫安电池吓我一跳原来是换4000毫安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4000毫安电池吓我一跳原来是换4000毫安的电池

自制zhadan也不能从原料开始啊,那我得开工厂

网友B:
手工不错,我直接用两节18650,把电池背后挖开获得更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我直接用两节18650,把电池背后挖开获得更大空间。

18650也得用电池盒啊

网友C:
这个用什么写频呢  我都还有两台 一台发不出

网友D:
请问DC插座怎么妥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C插座怎么妥善固定?

打好6MM的孔后,可以在孔四周涂一点502之类的快速挥发胶,把接好线的插座一次性塞到位,之后为了保险可以把壳子里面的部分涂上铸工胶或者电路板专用的硅橡胶,总之能固定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写频呢  我都还有两台 一台发不出

网上专门的写频线要35左右吧,88的叫写频盒,自己制作也行,就是有点麻烦,不同的软件用的系统也不一样,有的需要串口老电脑XP系统,也有人用USB接口的写频线配合虚拟机安装XP或者WIN7,反正是要是玩老机器,配件都比机器贵啊你的成色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