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车充 PDD9.9买的

楼主(2021-05-20):
拆个PDD9.9包邮的车充。看到有电压显示,一不小心就买了

到货,到货连个盒子都没有,就是一个袋子装来,袋子里面也没说套个啥。很简易的包装。

外观很简单,一眼看就是山上货的感觉。

QC3.0 这个不知道真假。
2.4A 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
一般充个手机,足以。

拆开很简单,盖子拆掉。负极用力一按,USB头一拔就出来了。

坛友们,这个质量如何?

网友:
和我买的一样,我没有拆开。使用了,充电可以用,当初就是看到这个有电压测试功能才买的。

网友:
三个字差差差

网友A:
小心很多车子点烟器不带断电功能 这东西插上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网友:
QC3.0芯片很成熟,9.9正常价,正极再用导线焊接下减少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很多车子点烟器不带断电功能 这东西插上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还好我的车带断电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我的车带断电功能。

不懂你的手机主板和记录仪带不带断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的手机主板和记录仪带不带断电功能

会有什么后果,手机带不动断电功能是说怕手机电流反向过来?

网友:
这种车充用着有点恐怖!!!最基本的电压保护都没有!!!

网友:
9.9会不会小贵了,带电压显示,要是可以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心很多车子点烟器不带断电功能 这东西插上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所有车子的点烟器都是受ACC控制的吧。有些特殊的位置,比如后备箱电源有可能不受控制。不过电源口和点烟器口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车子的点烟器都是受ACC控制的吧。有些特殊的位置,比如后备箱电源有可能不受控制。不过电源口和点烟 ...

受ACC控制。还好

网友:
很多国产车拔钥匙就全车断电,大灯都不用手动关,反而日系车德系车就不是,三十多万的车,也是要手动关,一个不小心就亏电

网友:
可能两个口一起用,估计只能 都是5伏输出。

网友:
输出电流都 没测呀?赶快测一下,足不足?温度高不高?等着下单呢哥们。

网友:
看着也是山上的,只不过加个表头好看了点。

网友:
现在车都自带U口了,这个东东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和我在马宝特价版,1元包邮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很多车子点烟器不带断电功能 这东西插上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哈弗H5就关点火锁不断电,自己把它无损改成可以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很多车子点烟器不带断电功能 这东西插上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哪种车子不是熄火断点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