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长坤额温枪,显示H1报警故障

楼主(2021-05-20):
额温枪一直显示温度过高 H1报警

拆开看看。

盒子外观图
手快,拆了,之后才记起拍照,之前忘记拍照了。

发现老是偏高,室温20左右显示78,体温最高显示42,所以超过了最高温度,显示H1。

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没研究研究。去年300多买的。现在只要几十块。

网友A:
赶快退货退款,是不是可以调华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退货退款,是不是可以调华氏温度。

是的,,可调,退不了了,时间久了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固件问题,找一个一样的把固件读出来再写到这个里面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成功修好了一个

网友:
先排除热电堆的NTC输出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额温枪,用到第二天也没用的了

网友:
这应该是华氏度吧?

网友:
可以设定测量体温和物体的,你那个显示应该是设置了测量物体,表面温度,你设下测量体温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3-07-08):
可能的话找一个同型号的比较一下固件。另外,报警界面显示的是体温,测温时显示的表面温度,也就是物体的温度。还有,反映温度的相关元件是否有问题。例如,阻值变了等,造成反馈到MPU里面数据不能反映实际值;感温头放大电路是否正常等。

网友:
建议丢垃圾桶,避免看到难受伤神

网友:
内部不简单

网友:
这货当年可以卖399或499啊!话说我家也有一个华盛的,当外界温度只有几度时就不能测体温了,报错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