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小神童XQB38-63洗衣机长时间没用不通电了,如何排查维修谁给点建议?

楼主(2021-05-20):
RT,打开顶上靠后面的盖用万用表测试220V输入有电,其它的不会测试了...

网友A:
接下来你需要重点检查保险管是否开路,如果不会,找一个功率表插座来,洗衣机电源插头通过功率表通电后,看是否有功率显示,显示为0,就是保险管断开,更换保险管后再试。

网友B:
上盖前部,按键板下面拆开测下蓝棕(L、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你需要重点检查保险管是否开路,如果不会,找一个功率表插座来,洗衣机电源插头通过功率表通电后,看 ...

测了,大概0.6X-0.9X 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前部,按键板下面拆开测下蓝棕(L、N)

我感觉不用测了,PCB上有一层胶状的我猜是防水胶都化得跟果冻一样了,可能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C:
如果有220V到洗衣机主板,而洗衣机却不通电的话,建议拆开看看低压是不是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如果是,挖掉变压器初级引脚上的胶,测一测有没有阻值,如果没有,换个变压器或许就能修好,如果有阻值,那就不要修了,直接换板,如果不是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也不要修了,直接换板。因为洗衣机主板上都灌满了胶,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220V到洗衣机主板,而洗衣机却不通电的话,建议拆开看看低压是不是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如果是,挖掉 ...

胶都化了,我怀疑板子已经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胶都化了,我怀疑板子已经挂了...

那就更不要修了,搞得一手脏,换板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更不要修了,搞得一手脏,换板吧,也不贵。

好地,我去假货宝找找...

网友:
会修的再烂都能修好,不能修的直接换板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更不要修了,搞得一手脏,换板吧,也不贵。

假货宝50多块钱买了一块板装上复活了...

网友D:
假货宝里面还是有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货宝里面还是有真货

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