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机箱散热大改造

楼主(2021-05-20):
夏天来了,发现cpu核心温度很高,跑fpu测试会达到85度然后降频,强迫症受不了。CPU是QDE8(i7-4770s es),实际功耗达到65w左右。用1366平台英特尔原装散热器改造的散热器,在小机箱里面压不住QDE8。主板只有一个cpu风扇插座,先前做了个一转二的温控风扇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749
我是仪表控,看不到机箱风扇的转速,心里不踏实,想做个外置的风扇转速监控装置。
机箱面板正面没有进风栅格(下面有),导致进风量太小,想开孔。

总结了一下,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1.cpu开盖换液态金属;
2.改造温控风扇线,增加转速显示模块;
3.机箱面板开孔。

动手:

1.开盖换液态金属的教程网上满天飞,我用的台钳,开过两个cpu都成功了,还是很安全的,不用买专门的开盖器。先前9元买了一管子纯镓(10克),这个价格已经买不到了。镓加上一点焊锡丝,风枪开300度吹熔混合,可以增加黏度,免得流得到处都是。
2.不想写程序画板子了。风扇每转一圈出两个脉冲,我只用测频率就可以知道转速。上淘宝买频率计模块,5.8元+3元运费。改造,去掉用处不大的阻容R1、C5,将R1短路。去掉导致模块供电不平稳的电阻R2,将其短路。在转速信号线上对+5V(模块上有7805)并联一个10k上拉电阻(风扇转速信号是漏极或集电极开路输出)。焊接到上次的温控风扇线上,取电12V,连上转速信号。

数码管示数与示波器一致,波形完美。如果不短路R2,实测7805输出+5V严重不平稳,并导致转速脉冲边沿不单调。

3.激光雕刻机开进气栅格孔和频率计的孔。组装。

此时机箱风扇转速约43*30=1290rpm。

室温20度,压力测试如上图。比之前降温10度。

网友:
不错,就是贵了点,有时确实需要风扇速度检测。选择静音跟噪音的平衡点。

网友A:
建议楼主再设计一个电路,实现43*30的功能,这样就不用换算了,一目了然。数字用4位,字可以小一点,用绿色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再设计一个电路,实现43*30的功能,这样就不用换算了,一目了然。数字用4位,字可以小一点,用绿色 ...

就是不想写程序画板子,不然直接用单片机和oled做了

网友B:
发现了,LZ是来炫耀工具的,哈哈

网友C:
镓和锡混合 ,散热效果怎么样?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了,LZ是来炫耀工具的,哈哈

这个行业的,普通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镓和锡混合 ,散热效果怎么样? 楼主

没有问题。实际远远不止降10度,因为风扇转速也降了不少,而且cpu也没降频,降频之后cpu只有43瓦左右。商品液金一般也是镓铟锡合金,贵得离谱。我是在一个专门做液态金属的店买的纯镓,先去好像是和研究所合作的,现在这家店也开始做cpu散热配方了,不过比那几个大名鼎鼎的品牌性价比还是要高不少。

网友:
激光雕刻机开孔,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