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烙铁焊接时怎么让旁边的塑料不变形

楼主(2021-05-20):
   解决了     多谢楼下各位大大的回复

电烙铁焊接线路时怎么保证旁边的塑料不变形,就像焊这种插头,焊完中间的针都歪了

网友:
用好的助焊济则容易上锡,或者把焊接面打磨干净也容易上锡。这是我的心得。还要用好的锡。

网友:
焊接要快!焊锡熔点要低!
孔内插入金属棒降温

网友:
速度要快,可以先在线头上搪好锡,另外把烙铁调温度高一点。

网友A:
1、焊锡要好
2、烙铁功率要够
3、焊接时间要短

网友:
被焊接件不能闲置空着,必须连接插头或插座再焊接,焊接前可适当加一点点助焊膏并且尽量使用镊子夹住局部导热。

网友B:
公母对接再焊啊,多简单个事,还有,温度调高,速度快点焊,没焊上,等冷却在焊

网友:
这种插头不要买,非常的廉价,中心管状金属与后部的连接只是通过简单的压接工艺,即使在焊接时能做到绝缘塑料不化,也无法保证通过大电流时不化。尽量买那种内部电极是音叉的且与后部焊片是一体的那种插头。

网友:
先线和头子上上点锡,2秒之内焊上否则凉了在焊

网友:
动作要快,一次性完成,应该不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焊锡要好
2、烙铁功率要够
3、焊接时间要短

第二点很重要……

网友C:
这种头子太垃圾,压根焊不住,之前焊过两次跟你一样,后来索性买这种拧螺丝的:

网友:
先上锡再焊,烙铁温度调高点,快速焊完冷却就行了,我焊这个很多了,还没焊道塑料变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子太垃圾,压根焊不住,之前焊过两次跟你一样,后来索性买这种拧螺丝的:
...

这种里面的线更细,我以前拆过一个,几根头发丝那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焊锡要好
2、烙铁功率要够
3、焊接时间要短

说的对,就是要快准狠。

网友:
有一种低温焊膏了解一下。

网友:
先刮插头焊接位置,用低温焊锡上点锡,然后待烙铁温度很高的时候快速焊接,一次不成功要冷却一段时间再焊。烙铁要功率大点的,40W最少吧,60W的我平时用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母对接再焊啊,多简单个事,还有,温度调高,速度快点焊,没焊上,等冷却在焊

很好的经验,多焊几次就学会了

网友:
焊接时间短
或者上焊油

网友:
先给两端上焊油,用高温烙铁快速分别给两端先上锡,然后让已上锡的两端对接,接着让高温的烙铁头轻点焊位, 看到两端的锡熔结在一起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