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黄鱼来的电池组

楼主(2021-05-20):
30大洋拍到两组电池组,卖家拍的挺仔细

国产天蓬的2000mah电芯

内阻如图

买的目的是替换手电钻电芯,其中赌的成分比较大,寻思这售后电池20节怎么也能挑出一半好的吧?毕竟外观还可以
不想说脏话,文字被吞了好多!
外观

惨不忍睹

这面还好

腐蚀的

没电压被我开颅捅安全阀的

部分恢复了电压,但内阻不稳定,8A放电发热厉害,容量内阻都不行,放电结束扔掉

测试图片

挑出来四节还可以的编号一下

过一段时间测试自放电,如果可以就替换电钻电芯,一次失败的打黑,奉劝坛友这类电池不要碰。

楼主:
开颅工具,捅安全阀用的,自认为不错,不建议捅安全阀,这个纯属折腾,电压恢复了我也不会用的,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A:
全新的也贵不了多少吧?的确失败。

网友B:
黄鱼上电池水太深了。最好还是买淘宝那些电子店的清仓库存货靠谱些,不过不容易碰上,稍微便宜点都会被抢光

网友C:
你这应该长时间,我买过几次捅安全阀恢复电压内阻都很大了

网友:
这电池也不能说完全没用,电钻可以用的。手电也可以,不要谱1900多的了,超过800的我都 留着。

网友:
我从笔记本拆出来的18650也只玩玩单节使用,非专业的,玩过一个多并,再也不碰了。

网友:
我也交了二次智商税,从此不碰二手电池。

网友:
闲鱼上有7元一个的3200mah的松下,保容量.还可以.我买过6个,测试过超3000mah,电池不想赌了.

网友:
  二手电池碰不得、前段时间在某论坛上买了一组15并3串18650电池内阻超百毫欧,根本不能用、一张红牛飞了。

网友:
建议玩玩铁锂钛酸锂

网友:
我23买了2个5节的也是坏的,连保护板都泡水了只能当壳子了

网友:
捅阀后再用风险太大,不值得。

网友:
奉劝坛友这类电池不要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也贵不了多少吧?的确失败。

再也不玩了,其实手里百八十节电池,都是全新的,懒得玩,非得犯贱去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鱼上电池水太深了。最好还是买淘宝那些电子店的清仓库存货靠谱些,不过不容易碰上,稍微便宜点都会被抢光 ...

纯属瞎折腾,就想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应该长时间,我买过几次捅安全阀恢复电压内阻都很大了

这四个是没有捅安全阀的,也是零电压直接激活的

网友:
标签纸真漂亮!
我都是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