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上的sens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0):
有一款进口设备,不能开机,发现电源没有启动,也就是说电源模块上的绿灯不亮,不知这个电源启动要什么条件?sense是什么意思?字面理解是传感器,谢谢!
引脚功能标识,那个sense是什么意思?

这个灯不亮,说明电源没有启动

谢谢!

网友:
传感器、感应探头 都可以这么翻译理解!卖个关子!人家下面的注释attention,已经给你说得非常明白了,自己不会英文啊,那查字典学英语吧!随便读过高中英语 大学英语的人都能看懂!

网友A:
电流大防止线损的。。。

搞不懂就找原来管这个的照原样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防止线损的。。。

搞不懂就找原来管这个的照原样接线吧。。。

现在电源不启动,我想是不是跟这个sense有关

网友:
8-6,10-12短接开机

网友:
这两个和同一个框内的另外几个脚是一样的,万用表量一下,3个+应该是通的,3个-应该也是通的,这个电源是通电就有输出的,V1对应传感器电源5V8A,另外两个输出可以看标签.没有输出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