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蓝牙连接小爱音箱问题

楼主(2021-05-20):
win7,win10都试了,能配对,但就是不能连通,
win10不知道怎么连上了1次,电脑显示已经连接的音乐,能正常使用了,
其它时候,电脑显示已连接,但实际不能使用,手机app查看也是显示未连接的,手机端点击连接,就提示蓝牙连接失败,
win7就一直能配对,不能连接,
请问大家电脑到底该怎么连接啊?

网友:
放弃蓝牙,建议连线。以前折腾过,经常开机后连不上,要重新配对连接,老老实实放弃了。

网友A:
换蓝牙接收器,蓝牙4.2以后的版本貌似对老的接收器兼容性不太好,我的蓝牙5.0耳机就不能连4.0的接收器,4.2的可以连,为了以后考虑还是买个5.0的接收器吧

网友B:
要用专业软件!比如bluesolei   连接后选择高音质音频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小爱音箱,苹果手机,小米手机,酷比魔方knote8平板电脑,神州G7笔记本所自带的蓝牙都可以完美连接,并没有楼主说的问题,就是偶尔遇到过声音会卡顿??我的解决方法是断开重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业软件!比如bluesolei   连接后选择高音质音频

用了,就是你说的什么高质量音频,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蓝牙接收器,蓝牙4.2以后的版本貌似对老的接收器兼容性不太好,我的蓝牙5.0耳机就不能连4.0的接收器,4.2 ...

我现在也是怀疑可能适配器兼容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就是你说的什么高质量音频,连接不上

应该信号比较弱,可能适配器问题也可能蓝牙音箱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怀疑可能适配器兼容不好

正常的,蓝牙这货说着向下兼容其实兼容性很烂!,我都换过3次蓝牙适配器了,基本隔代就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