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山特MT500 UPS充电时吱吱叫故障

楼主(2021-05-20):
曾经修复一台MT500 UPS电源,最近配备了电池开始使用,发现待机后发出很大的吱吱声,经过排除应该是充电电路引起的。上网查找原理图,机器的充电电路是UC3843控制,百度查找3842吱吱声原因,有滤波不足,驱动波形太差,瓷片电容等。原机滤波电容居然只有0.1uF但是换了1uF也没有改善,排除滤波问题,然后将10欧驱动电阻换成47欧,噪声微微降低,但是开关管明显不热了(更换前充电很烫),然后通电状态下用螺丝刀碰RCD吸收的 瓷片电容,吱吱声明显变调,很确定是由于驱动电阻过小,导致驱动波形不佳,再导致RCD长期工作高温,最终导致这个瓷片电容老化了,换成MKP方块电容,声音变得非常小,盖上盖子完全听不到了,故障彻底解决。

山特UPS电源维修:Mt500 PRO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377

又双叒叕烧了,再拆山特UPS MT500,分析奇葩RS232接口电路设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791-1-1.html

网友:
原来我修的了电源也是吱吱响,最后确定在瓷片电容上了,打了坨胶强些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的啸叫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时间长了,性能不如当初了,老化了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有吱吱叫声,是否也可以类似处理?

网友:
大神,学习了,增加知识了

网友B:
这玩意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的?

方波,逆变电路和tg500完全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有吱吱叫声,是否也可以类似处理?

开关电源多数都是高频变压器,灌502即可。

网友:
我的台达2.4Kva的也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多数都是高频变压器,灌502即可。

多谢指点,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D:
我也有两个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池都不行了,手里有的电瓶尺寸还大放不进去。电池你多少M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两个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池都不行了,手里有的电瓶尺寸还大放不进去。电池你多少M买的? ...

我换的汤浅NPW45-12就是偏大塞不进去的,我发火了一掌砸下去盖上的外壳。

网友(2024-11-29):
楼主电路图哪里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