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人会修这个米沃奇12V锂电池充电器C12C吗?

楼主(2021-05-20):
太久没用充不了电了,插电和电池无反应,也不亮灯,手头有万用表,量了板子有220V输入,输出端无电压,保险管没断开,其他不懂测了。。。成色还比较新,扔了舍不得,有会修的大神吗?全部M币奉上求帮修

网友:
先量保险管是通是断啊,然后整流,一级一级量过去看看到哪断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按顺序排查就可以了。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保险,二极管之类,三极管之类测有没击穿短路,这电源除了有个单机片电路很简单

网友:
看样子IC101是整合了mos管方案,查查大电容两端有没有300V左右电压,如没电压的话可能是整流管有烧掉的,如有电压可能是电路不起振,查查IC101周围的几个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A:
18可能连快递费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币太少!

可以再加红包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可能连快递费都不够。

快递费当然是我另付

网友C:
如果你有表和烙铁,可以自己修的,开关电源,查查整流后直流电压,开关管,启动回路,稳压和反馈。坛里能修的人大把,只是你寄来寄去,费用估计能买个了

网友D:
自报一下地理位置,如果碰巧附近有大侠帮你修,邮费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报一下地理位置,如果碰巧附近有大侠帮你修,邮费都省了。

哈哈,广东深圳,邮寄其实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表和烙铁,可以自己修的,开关电源,查查整流后直流电压,开关管,启动回路,稳压和反馈。坛里能修 ...

表和烙铁都有,平时只量个电压电流焊个线什么的,电路板看不懂阿~而且这款充电器我查了,二手的都要七八十,如果能修好还是划算的

网友E:
能使用万用表,你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使用万用表,你就能修好

对电路一窍不通阿,准备周末找时间把楼上各位指点的要测的元件是什么先搞清楚,再测测看能不能自己找出原因来
黄鱼上问了一个帮修的,修理费要60,不如我直接加十块再另一个得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你的电池 充电器一般不会坏掉的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电池如果没有问题 充电器检查一下启动电阻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top255en周围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