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系统里的日历功能 和哪些程序有关?

楼主(2021-05-20):
如题,系统是6.0的

日历就是记些提醒自己的日常事项(里面叫活动),目前可以新建活动进去  但无法编辑修改活动

新建一个活动

选择某活动后 (方框)可以移动这个方框到其它时间,

即该活动的时间可以改

但无法重新编辑修改这活动的文字内容

可能是清理工作操作了太多,不过现在确实清爽了不少
日历问题倒是不大   暂时不想重置系统

有TX了解吗

网友A:
第三方系统?BUG了吧。这个无所谓了,装个功能完善的日历软件就行了,官方的日历基本没用过,太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系统?BUG了吧。这个无所谓了,装个功能完善的日历软件就行了,官方的日历基本没用过,太简陋了 ...

是原版系统

垃圾太多   预设置太恶劣, 不得不动手清理了

日历平时也就提个醒   基本够用了

楼主:
这个我应该不会去动   从名字就知道用途了

我把baidu有关的3个应用都禁用或踢出去了,包括输入法

怀疑和输入法有关

楼主:
原生的音乐播放器已经被我砍了

准备用walkman

其它 PowerAmp  Timber Music Player、Phonograph   NexMusic Stellio  AIMP。。。
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生的音乐播放器已经被我砍了

准备用walkman

有点遗憾  不能完全和XPERIA里一样

在XPERIA里  WALKMAN有播放器小部件可以放桌面上的
在荣耀里  这个小部件似乎只能在通知栏显示了

XPERIA  原生是安卓4.X的系统

将就用用了

————————————————————————————————

后来找到个略高些的版本 8.X   小部件可以用了

但还是和XPERIA里的原生WALKMAN无法比(缺少均衡器、重低音、服务器设置)

9.X的 walkman 装不上

网友B:
三星的可以随便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可以随便编辑

日历原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改了很多设置  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系统?BUG了吧。这个无所谓了,装个功能完善的日历软件就行了,官方的日历基本没用过,太简陋了 ...

网上搜了下    好象还没人成功在EMUI 4上安装第三方日历软件的

天知道EMUI都做了些什么手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下    好象还没人成功在EMUI 4上安装第三方日历软件的

天知道EMUI都做了些什么手脚

不怎么用华为的手机,基本都用的小米,没这问题,华为的手机限制还是挺多的,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用华为的手机,基本都用的小米,没这问题,华为的手机限制还是挺多的,不太喜欢 ...

huawei的硬件制造可以   软件嘛。。 我觉得是指导思想不对,技术是有的   毕竟学费交了也不少了
有点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huawei的硬件制造可以   软件嘛。。 我觉得是指导思想不对,技术是有的   毕竟学费交了也不少了
有点坑 ...

硬件华为比小米强不少,软件嘛主要一个是用的自家CPU,一个是不想同质化失去特色所以搞的有点那个啥,不过人家也不是以软件作为卖点的,稳定性华为还是一流的,适合不折腾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