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外感应的 led小灯

楼主(2021-05-20):
红外感应的led灯,充电的,以前买的用的次数不错,挂在衣柜里,最近感觉不怎么灵敏 ,拆开看电池鼓包了,开关开到一边感觉有点接触不良,本来不打算修了,后来发现还有wd40,然后把wd40喷到开关上,拨动几次,开关顺滑了很多,然后好像也不怎么不灵敏了,那么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鼓包的太厉害了,都安装不进去了,所以去应该去淘宝买个电池吧。

网友A:
拼多多最多这软包锂电池款,几元钱我就不下单早料到会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池外置放外面就没事,可以用大容量的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最多这软包锂电池款,几元钱我就不下单早料到会出问题了

我之前19.9元包邮买的。现在看那家店还卖39.9元。

网友:
不错。看着不错。看着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外置放外面就没事,可以用大容量的聚合物电池

18650电池焊接上是不是也可以,只是放外面不好充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焊接上是不是也可以,只是放外面不好充电啊。

放外面加一片充电板子就行了,用聚合物的会比较轻,18650比较重,1片2000-30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可以用很久

网友C:
用针把气放了再用胶带粘上还可以用。

网友:
我是线直接搭出来接个18650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针把气放了再用胶带粘上还可以用。

这气体没毒性嘛,怕扎爆炸了

网友:
我在坑多多买的没开关的,用了3个月,有个灯珠不大亮了

网友:
这是要生的节奏啊

网友:
我是买的电池款, 然后外接一个大容量锂电池,可以用很久很久, 待机几个月没问题。

网友:
看到电池的照片就进来了 。
电池鼓成这样了 ,是不是充电控制不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最多这软包锂电池款,几元钱我就不下单早料到会出问题了

电池鼓包?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买回来就把电池改了 原装的太小了

网友:
我是直接换了块大点的手机电池,每天用大约1-2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所以我一般只买电池款的,一年多换一次电池,也可以。
这种劣质电池鼓包事小,起火事大。
当然以前苹果手机的电池也鼓包过,不一定是劣质,也可能过放过充就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电池大鼓包,电池该换了

网友:
电池居然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