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解包固件报错Process execution failed,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

楼主(2021-05-20):
金士顿v300,120g,主控CL13824Z,FT16B08ucm1-3B。
按照这个教程https://blog.csdn.net/qq_43149632/article/details/103116438  一步一步的走,到解包固件那一步就报错。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校验lic可过,原始的,再问下,我的问题,卡壳了,点开卡软件,开始就崩了,退回登陆用户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sf报错原因复杂,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