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啥东东

楼主(2021-05-20):
铝合金厚实外壳USB接口和tf卡插口.5V电源插口黑色塑料壳双面胶沾着有WiFi信号  就是不知道是啥

网友A:
准确的说是个工业垃圾。MCU还打磨掉了,
外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个工业垃圾。MCU还打磨掉了,
外壳不错

外壳烟灰缸蛮不错的

网友:
难道是某种设备的加密狗?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匣子”

网友:
最讨厌这种打磨IC的垃圾厂家

网友:
记录某种参数的设备 带WIFI 和主USB+RTC

网友:
芯扔掉,改个机顶盒,散热不错

网友:
某种存储服务器,比如网络打印机服务器,或者网络摄像头服务器之类的东西!!!
也可能仅仅是个蓝牙打印服务器。

网友:
从接口 上来看, 像个插卡蓝牙音箱, 可里面又没有喇叭。。。

网友:
百度一下可能是这玩意。

网友:
无线usb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