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8650和AA充电器

楼主(2021-05-20):
要求:带 TYPC 或者 220 输入
          能测试容量内阻(这两个参数要求较高)
          价格暂定 70-120

目前看中了 LiitoKala lii-500   (60元左右),不知测试是否准确,大家有没有拆机图提供呢?谢谢

网友:
要求不算太高!起码价格就没有什么追求!要知道,一个便宜的内阻仪,都200多了,还不是很精准!

网友A:
lii-500测内阻也就图一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i-500测内阻也就图一乐。

那请问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好呢?谢谢

内阻得四线的才靠谱,要我说还是上专门的测试仪吧,可以用很久,精度也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好呢?谢谢

不如换个思路,买3个。
1. 充锂电池的,比如这个,https://s.click.taobao.com/b2Qtpnu5块钱不到包邮,划算。
充电电流约750ma,4056芯片的。壳子很好,还可以充26650,21700,14500,10450等。

2. 充镍氢的,到咸鱼买sony cs2a/cs2b或sanyo NC-TDR02
3. 测容量和内阻,zb206才30多元,配合四线支架,测得准多了。

网友B:
我之前买的XTAR的VC4,60出头,感觉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的XTAR的VC4,60出头,感觉还不错

我买的100多,玩几天80又卖了,不是很喜欢,要完成一个检测循环太慢了,内阻只能做参考,显示屏不喜欢,感觉还没楼主说的那个型号安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100多,玩几天80又卖了,不是很喜欢,要完成一个检测循环太慢了,内阻只能做参考,显示屏不喜欢, ...

我都是电池用没电了,然后用VC4看充入电量,不求精确。至于内阻,我还有ZB206+,一般用这个看,精确的电量也是偶尔用这个来测

网友:
精确容量,必须一个充放电循环!还必须是放电容量!还要在规定的电流!几十毫安的放电电流测容量,就是个笑话!尤其是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网友:
咱们论坛里有LiitoKala lii-500的拆机感觉一般LiitoKala Lii-500充电器拆解,百元内最具性价比?

网友:
测内阻必须内阻仪,我有个5、6百的带充电曲线的充电器测内阻都不准,低的偏高,高的偏低。

网友:
AA充电器 论坛有卖过飞利浦的 不记得是谁了   有两种 一种黑的简单 一种银色的电路复杂点

网友:
买MIBOXER C4吧,内阻只能看个大概,接触电阻很大。100毫欧左右很优秀,500以上比较垃圾

网友(2021-06-27):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买3个。
1. 充锂电池的,比如这个,https://s.click.taobao.com/b2Qtpnu5块钱不到包邮,划 ...

哪里有30多的zb206,能否分享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