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70 QVO 1T,用了2个月,拷贝30G文件,严重掉速

楼主(2021-05-20):
三星870 QVO 1T,用了2个月,整个SSD剩余400多G空间。

现在拷贝30G文件,拷贝了大概7G左右之后,速度从200M直接掉到50M,直到拷贝结束。

早上拷贝一次30G文件,然后晚上再拷贝一次30G文件,还是这样。最近一星期一直是这样。

我估计slc缓存只有6G,既然SSD还剩余400多G空间,为什么slc缓存不模拟40G?参数上说,slc缓存最大42G的。哪怕模拟出20G也好啊。

强烈建议,不要购买三星870 QVO 1T。

网友:
本身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lol:TCL后都是计划性报销硬盘了。机械硬盘新的大缓存(叠瓦盘)的也是计划性报销硬盘。

网友A:
在这里混的怎么可能会去买三星870 QVO 1T!!

网友:
QLC颗粒盘来说三星870QVO算是很强的了/你去2259XT主控的QLC的掉到几M:lol:

网友B:
TLC是底线,叠瓦盘也不要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混的怎么可能会去买三星870 QVO 1T!!

魔怔了吧,迷信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C是底线,叠瓦盘也不要碰

哈哈哈,再过几年,这句台词变成以下:

QLC是底线,PLC绝对不能碰

网友:
这个42G SLC是动态的,最大42GB而不是固定42GB,
MAX最大也就是42G,说明了这个不是固定模拟SLC空间,是动态的,而动态SLC就是根据剩余可用空间来模拟的,
这里不知道MKX的SLC策略,但是根据1TB=42GB,那么400G可用的情况下 最大的模拟SLC可用也就是20GB左右、

但是QLC的一个Block Size差不多有100MB,缓外也就是几十MB/s  QLC都这样没啥好说的

长期使用的“脏盘”情况下 空闲Block不是连续的,主控GC的同时还要后台搬QLC数据,自然就是几G的SLC空间了

网友:
你敢买三棒子的东东,厉害,我都是买英特尔的或金士顿的早期的盘。E50 480G和S3700

网友C:
看看这1T QLC缓外60M的悲惨速度。贴吧里面居然还有奸商一直吹棒子家的TF红卡背面带勾的是QLC。256G的QLC写入稳定80MB+,这QLC真是够快的,控制器也真是够好的,一众SSD控制器厂商都可以关门倒闭了。JS居然还有一群人当大神般的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混的怎么可能会去买三星870 QVO 1T!!

我真是惭愧啊。

太相信三星这个大品牌了,购买之前没有上网查一下,教训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说的很有道理。

特别是9楼的技术高手分析的很详细,好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1T QLC缓外60M的悲惨速度。贴吧里面居然还有奸商一直吹棒子家的TF红卡背面带勾的是QLC。256G的QLC写 ...

旧版红卡128g是TLC的,写入90。按时间推算对应的工艺应该是64层970evo。
新版"升级"成QLC,写入"升级"到60。对应的工艺应该是96层870qv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旧版红卡128g是TLC的,写入90。按时间推算对应的工艺应该是64层970evo。
新版"升级"成QLC,写入"升级"到6 ...

手上带勾的红卡,256G写入就到8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旧版红卡128g是TLC的,写入90。按时间推算对应的工艺应该是64层970evo。
新版"升级"成QLC,写入"升级"到6 ...

今天问客服了

网友:
QLC当然是选择原谅它啊